pix飞控气压计海绵加多少

楼主(2019-03-30):
飞控加了一点海绵刚刚好碰到气压计表面贴着  高度慢慢上升 或者慢慢下降  是不是得塞大块一点厚一点海绵   搞的严实点啊??

网友A:
压的实一些没事的

网友B:
naza 飞控的海绵也不大,和一块橡皮差不多大小,也不是那种高密度的海绵,比较透气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飞控的海绵也不大,和一块橡皮差不多大小,也不是那种高密度的海绵,比较透气那种。

哦哦

网友B:
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的实一些没事的

我一直觉得  假如1cm厚海绵  放进去压扁到5mm   是不是会影响气压计    但是感觉好像厚一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种

牛批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za 飞控的海绵也不大,和一块橡皮差不多大小,也不是那种高密度的海绵,比较透气那种。

这是减震泡棉不是楼主说的气压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