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一次炸机的经历和处理方法

楼主(2019-03-30):
最近一次在麦地里飞行,麦子长的有点高了,四轴放在麦地里,基本被麦子遮挡,很难发现。这次在500米x500米一块麦地飞四轴,我操作的地方在旁边的路上,经过的一家三口围观,小孩子很高兴,拿着我的接收机屏幕看飞行实况,小孩想让叔叔我飞远点看看远处的鸟窝,叔叔我当然从引导孩子热爱科学培养下一代的责任出发,欣然答应。我操纵四轴飞向了200米外麦地里的大树,看了一会鸟窝,孩子很高兴,然后准备返航,飞了有十几米,然后旁边有玩狗的经过,狗是那种抓兔子的土狗,狗子想骚扰小孩,我就把孩子揽在身边,防止孩子被吓着,他家的大人在车上取东西,过了不到一分钟,突然发现屏幕雪花了,坏了,光顾小孩了,可能没注意遥控器油门,油门太低,可能降落太快炸鸡了,这是利用屏幕显示信息定位四轴已经不可能了,四轴用的是naza v2  gps iosd,所以只能下地搜寻,可是麦子已经长高了,根本看不到四轴。想起来我安装了bb响追踪器,连接的是教练二档开关通道,然后在麦地里走一段拨动一下教练开关,这样找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终于听到听到一点滴滴的bb响声,继续寻声搜索,最终发现四轴。使用的寻迹bb响是下面图片的这种,幸亏电池没脱落,否则估计得几个小时才能搜寻到。另外不知道有没有内置电池的寻迹bb响,内置电池电量够半个小时左右bb响的电量就行。另外还有一种无信号bb响一直响的那种不建议用,还是这种用遥控器可控制bb响发生的最好。另外,家里女儿用的小米米兔也不错,办个副卡,使用小米米兔放在四轴上,手机可直接定位,估计找机更方便。
说点教训,以后遇到这事,还是先关注四轴最好,先做好定高定点悬停,再处理其它事。
大家是使用什么方案来定位的,都来聊聊吧。

楼主:
我买的是9.5元的这种,价钱不高,关键时候大作用。

楼主:
米兔的重量是40克

网友A:
买富丽那种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富丽那种就OK啦

淘宝关键词 富丽,没看到啥相关产品啊,怎么搜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关键词 富丽,没看到啥相关产品啊,怎么搜索。

富丽x3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关键词 富丽,没看到啥相关产品啊,怎么搜索。

不是,在富丽官方淘宝店铺用10元的bb卖

网友B:
米兔的误差还是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富丽官方淘宝店铺用10元的bb卖

富丽店里和其他店里都一样,是那种一直响的那种,不受遥控控制。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兔的误差还是蛮大的

米兔定位有误差,最起码能大大减小搜索圈,基本可以把半径锁定在30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兔定位有误差,最起码能大大减小搜索圈,基本可以把半径锁定在30米左右。

嗯 差不多

网友:
学习了!这个很重要

网友:
受教了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楼主:
哈哈,昨天小动作飞行,3s 4300竟然飞了20分钟,平常航线满速飞行是15分钟,结果飞到第三块电的时候,走神了,飞的时间超时了,没电掉水里了,在水了呆了也就两秒钟,立马捞起来来了,其中一个电机堵转,另外三个正常,回家全部部件拆开,幸亏电子部件我都用705硅胶做了下防水处理,iosd电调里面有小水珠。把所有部件拆开用无水酒精全部淋浴了一遍,用吹风机吹干,今天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可以弄一个带GPS的BB响。。。

网友C:
麦田被踩毁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麦田被踩毁不少吧

还好还好,那时候麦苗踩不死的,这时候就不行啦,踩一颗死一颗。

楼主:
记录一下今天的飞行。今天郊区飞行,直线飞行距离2900米,飞行高度150米,图传200mw基本正常,遥控中途失控几次,经过调整站立位置消除失控。因贪念飞行距离,平时又没飞过水面和这么长距离,心理因素造成操作一点失误。一开始使用的失控返航,因自动返航速度7.4米每秒,担心电量不足,因此结束失控返航,手动操作进行返航,因心理因素老是担心电量问题,造成操作失误,不知道什么时间拨动了航向锁定开关,造成返航方向与返航点越来越远,最后发现该错误操作,然后更改后继续返航,中途逐渐降低飞行高度,造成图传信号不断被遮挡,遥控信号不断丢失,浪费了好多精力和电量,最后在距离返航点1333米高度21米飞行电量9.9v时被迫迫降。

楼主:
写写找机过程。先说教训,第一最好四轴安装定位,可以用小米的米兔,这样找机容易很多。第二遇到问题不要慌乱,本着舍机的处理态度,沉着操作。第三飞行不要做没把握的操作。

楼主:
再来说找机经历,前两天刚买了小飞手III和鹰眼mini dvr,今天飞行前刚刚安装设置好,本次飞行一开始都忘记开录像了,后来感觉电量不足返航,才突然想起来进行录像。也幸亏这次录像,虽然图传信号断断续续,但凭借这些突然闪现的图传录像画面,才得以找到四轴。本次找机用了近两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