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上接收协议跟接收机协议不一样怎么办?

楼主(2019-03-30):
买了个pnp版的穿越,结果卖家发来个bnf版的,预装FRSKY接收机,飞控上设置的是s.bus协议,接受跟遥控都是w.bus(接收和遥控都是天地飞的)

网友A:
把接收机换掉咯...

网友B:
换接收机,只能这样

网友C:
wbus也是设置的sbus吧 我的mobula7就是呀 我用的也是天地飞控 天9

网友C:
换个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D:
没太明白楼上几位是什么意思。
天地飞WBUS接收机其实就是SBUS,只不过换个名字而已,SBUS协议直接就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