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9-03-30):
三叶甲醇发动机的消音器问题
消音器加长部分可以去掉吗?
为什么要配加长件?
还望大神指点。

网友A:
原则上不能去掉的,二冲程的排气不仅用于降低排气噪声,
更多是考虑令其作为一个排气谐振装置而设计和安装的,
二冲程的排气兼有排气谐振增压的作用(可增大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
所以,只有与发动机排量、转速匹配的排气谐振管容积才能打成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不能去掉的,二冲程的排气不仅用于降低排气噪声,
更多是考虑令其作为一个排气谐振装置而设计和安装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不能去掉的,二冲程的排气不仅用于降低排气噪声,
更多是考虑令其作为一个排气谐振装置而设计和安装 ...

想问下,按照你说的,那这款排气会不会影响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