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自旋问题

楼主(2019-03-31):
自己已经买了两台pnp小鸡,都是f3飞控,控是富斯i10,悬停时轻微自旋,网上说的方法都试了,无论调哪还是有自旋现象,真的没办法破了吗?求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顶,沙发自己坐

网友A:
可以拍一下是怎样自旋的吗

网友B:
我的也有一点。。悬停得时候会很慢很慢得自旋。我用微调调一下就没事了

网友C:
目测是中立点的问题

网友D:
看看会不会是某个电机 装歪了 或者桨变形了

网友E:
看看遥控器微调是不是归零了

楼主:
遥控器不中立啊,怎么调都差一点点,难道要换遥控器吗?

网友F:
控的问题,控的电位器和摇杆精度都不咋滴,摇杆回中后,中立点的数值在1500左右浮动就会造成这样情况,之前飞直机也遇到过,换了futaba没任何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