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自制空心杯直驱75桨的小喷火

楼主(2019-03-31):
大家好,
最近喜欢上了空心杯直驱螺旋桨的飞机,制作了一架小喷火,下面和大家分享下制作过程。
========================================
【19-07-27更新】视频来了,视频中飞机撞墙了,结果飞不稳,后来一看是电机轴撞歪了。。。平时飞机是很好飞的。

视频中是我制作的第2架喷火,改进了机身工艺,采用了木拼工法,飞机更仿真。动力换装1020空心杯。

========================================
先上飞机图片(因为是实验飞机,所以不涂装)
飞机翼展40,机身长度33左右。

设备很简单,就图中那么一点(911接收加8523直驱75桨)

材料,机翼和水平尾翼用自己切割的3mm KT板,机身使用5mm板

首先开始飞机模板制作。
先找到喷火的三视图,然后用ps制作成想要的尺寸,打印后贴在硬纸板上切割出来。可以方便下一次制作

利用模板在kt板上画出飞机形状

切出来(要保证刀片锋利才能切的漂亮)

开始制作机翼,机翼选用kfm2型,机翼低阻力,强度也比较好。

1.用合适的边角料贴在机翼宽度大概40%的位置

2.贴好后切割,再制作另一边

3.切割好后用砂纸打磨机翼前缘

4.再制作一个翼根整流罩,机翼制作完成

开始加工机身
1.首先在机身上割出机翼安装平直位置,再切割出方向舵舵面和水平尾翼安装位置

2.再制作前机身左右两块kt板,作用是安装设备和机翼。

3.全部贴一起,机身制作完成。

设备安装,为了重心,设备都安装在机翼前3分之1处。

用热熔胶把舵机和机身固定住

安装机翼

安装电机,8523空心杯直驱75桨,电机上用缩紧带捆住,作为热熔胶的粘贴处

电机下拉3度,右拉大概2度。
飞机制作完成。

网友A:
kfm机翼两层板厚度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fm机翼两层板厚度都一样吗?

是的,都是3mm

网友A:
还以为要严格按照厚薄比例呢,一直没敢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要严格按照厚薄比例呢,一直没敢尝试

台阶保持在40%那里就可以。我试过50%的,没成功过。

网友B:
楼主干的漂亮!911接收哪家质量比较好?

网友:
666 做的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干的漂亮!911接收哪家质量比较好?

目前伟力911接收好像停产了,作为伟力厂所在地的汕头买不到新的。世纪航模那里应该还有存货。或者用别的小接收也可以代替。

网友C:
dsm2的88接收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m2的88接收也不错啊

88接收有点带不动8523空心杯(会断电的样子)。我手头的88接收都是带720减速组的。

楼主:
谢谢,做的比较简陋

网友D:
能飞多久?想做一个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88接收有点带不动8523空心杯(会断电的样子)。我手头的88接收都是带720减速组的。

不会,带不动是因为电池c数不够,电池c数够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飞多久?想做一个玩。

充电半小时,飞行5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带不动是因为电池c数不够,电池c数够就没问题

原来如此

网友E:
楼主,请问你的8523直驱75mm慢速桨会发烫吗?

网友:
看着好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你的8523直驱75mm慢速桨会发烫吗?

没去注意,我是看8523介绍说扭力大才买的。倒是以前用8520直驱56桨就被烫过。

网友:
越做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