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这还有得修吗?

楼主(2019-03-31):
(无正文)

楼主:
新的电机轴也买回来,一半天有时间弄一下,就用泡沫胶吧!

网友A:
这种最好修 泡沫胶+牙签 502 比原装还结实
如果这种都修不好 泡沫机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应该还能抢救抢救

网友B:
修复泡沫塑料时用“UHUpor”胶,UHU胶有两种,注意粘接泡沫塑料是用带有por的UHU胶。某宝及普通化工店的明确带有“泡沫胶“字样的胶,经验证明都不理想,当时能粘,时间一长就发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复泡沫塑料时用“UHUpor”胶,UHU胶有两种,注意粘接泡沫塑料是用带有por的UHU胶。某宝及普通化工店的明 ...

嗯嗯,那我先去找一下您说的这种胶,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最好修 泡沫胶+牙签 502 比原装还结实
如果这种都修不好 泡沫机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这种都修不好 泡沫机还有什么意义?"经典,

网友:
修修补补再一年

网友:
可以修,建议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最好修 泡沫胶+牙签 502 比原装还结实
如果这种都修不好 泡沫机还有什么意义?

牙签?!厉害了,谢谢

网友:
泡沫胶+牙签 502机舱内再加上木片强度好

网友:
泡沫胶,泡沫胶,泡沫胶。。。有了这个神器什么泡沫的模型都能修。。修好之后一般比新机还好飞。。

网友:
这种,强度很高,简单来说就是下次再炸,断的肯定不是粘过的位置断

网友:
泡沫胶慢慢搞吧……加点雪糕棍就更老了

网友C:
放心吧,泡沫固定翼就是打不死 炸不烂的小强。我得冲浪者机头粉碎,一片片粘起来照飞不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心吧,泡沫固定翼就是打不死 炸不烂的小强。我得冲浪者机头粉碎,一片片粘起来照飞不误

我冲浪者炸过很多次补过很多次后,强度剧增,现在炸不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那我先去找一下您说的这种胶,谢啦

UHU胶某宝上有,分UHU和UHUpor两种,UHUpor可以粘接泡沫塑料。这是我用过的可以粘接泡沫塑料的胶中最好的。缺点是价格还是贵了一些。

楼主:
搞定,就是不美观,凑合着飞吧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定,就是不美观,凑合着飞吧吧

可以拿餐巾纸或者蝉翼纸浸透白胶敷在上面,要弄平不要有气泡那种干了之后上色就可以啦,这也是一只飞机蒙皮的办法,不过这个……嗯热熔胶挤一下把缝舔了刷国画颜料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拿餐巾纸或者蝉翼纸浸透白胶敷在上面,要弄平不要有气泡那种干了之后上色就可以啦,这也是一只飞机蒙 ...

嗯,现在先凑合着飞,以后飞的好了再好好伺候飞机吧,谢谢啦,兄弟!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拿餐巾纸或者蝉翼纸浸透白胶敷在上面,要弄平不要有气泡那种干了之后上色就可以啦,这也是一只飞机蒙 ...

舔一下,,,,好形象啊hhhhhh

网友:
可以修,胶水+美纹纸胶带,

楼主:
嗯,我就泡沫胶粘好了接着飞的

楼主:
不修啦,好飞是好飞,就是现在是春天,降落的时候遇到风会很惨降落

楼主:
所有电子设备、起落架、机翼卡扣都拆下来了,咸鱼账号tb11151168

网友:
只要没有粉身碎骨,仍将赴汤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