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飞机看起来好看,其实不好飞的很-转弯就尾旋求助

楼主(2019-03-31):
说来惭愧,很认真做的一架cub,可它不好飞呀,制作过程详见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0080

总共试飞了三次,每次都以尾旋日地球告终,前两次炸的比较轻,很快就修复了,这次几乎的垂直扎下来,副翼舵机臂都震断了(没有撞到机翼)修复估计要花点时间。

三次尾旋的现象很一致,就是在打副翼转弯的时,毫无征兆的尾旋,直插下来。前两次炸的时候,做了一下总结,估计是转弯时速度太慢了 (翼载荷42左右),侧倾太大。第三次飞的特别注意了,保持较高的速度转弯。就在炸鸡的前一个弯也比较惊险,几乎失速,救了回来,掉高严重。拉平后接着一个右转,毫不留情的尾旋,拉都拉不回来。

自己一个人飞,没有视频记录。

大伙帮忙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呢,这机的低速性能如此不好,只能快不能慢。值得注意的是,原型机本身使用的一个非常近似平凸的翼型,但是制作的时候,由于材料的弹性,做成了不对成双凸(上面的连接里有图)。当然很多带一点运动性能的练习机也会采用这种翼型。手工制作不可能那么准确,但会对飞行性能有这么大的影响么,还是我错漏了什么。

先行谢过。

网友A:
看起来飞机没什么大问题啊。lz之前飞过什么机,这种机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尾旋问题,稍微给点油就能起来,估计还是操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飞机没什么大问题啊。lz之前飞过什么机,这种机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尾旋问题,稍微给点油就能起来,估计 ...

飞过机虽不多,电动的泡沫机从翼展半米到一米二飞过几架,40级的轻木油鸡也飞过,操作算不上高手,但也是有一定经验的,如果说手生了倒是可能。不过这机尾旋确实诡异呀

网友B:
考虑是不是机翼安装角太大了呢, 这种情况在加速拉杆及转弯拉杆时很容易造成尾旋,表现是鸡鸡突然跳将起来,一头扎向地球
尝试降低安装角,对应楼主的鸡鸡,可以在机翼后缘与机身的固定处垫3-5mm厚的轻木片或kt板

当然,跳起来是一个夸张的比喻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是不是机翼安装角太大了呢, 这种情况在加速拉杆及转弯拉杆时很容易造成尾旋,表现是鸡鸡突然跳将起来 ...

没有突然跳起的现象呀,直接内侧机翼翼尖失速就歪了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过机虽不多,电动的泡沫机从翼展半米到一米二飞过几架,40级的轻木油鸡也飞过,操作算不上高手,但也是 ...

飞机看起来比例有问题 机身太长 翼展太小。但是不至于没法飞。还有你说的慢到底要多慢啊。既然飞机不支持你要的慢速。那就快一点飞呗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增加机翼上反角,可以比较有效的减轻转弯失速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翼展和展弦比等参数。要低速性能,翼载是关键,其次是翼型。个人感觉目前可以进行的改进是加厚机翼并让机翼前缘更圆润

网友:
楼主,从图上看不太出来。我飞过这飞机电机要下拉和右拉角度比一般飞机大,下拉角度尤其明显。楼主可以试试,调好了这飞机可以捏住翅膀和它一起走

网友E:
看制作照片,翼型、前缘什么的都没啥问题。

这个机型我也不理解,好像早年就听到有这种问题,那时候还是制作精确的木机,一样突然翻下来。
不知加大尾翼面积有没有效果。

网友F:
楼上猫兄说得对!这机就是平尾小了,加大平尾和垂尾飞机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看起来比例有问题 机身太长 翼展太小。但是不至于没法飞。还有你说的慢到底要多慢啊。既然飞机不支持 ...

眼力不错,比例确实有“问题”,这机参考的图纸是机翼剪短版(clipped wing)的,就是相当于把J3的机翼剪短一截,以提高横滚的机动性。你说的也对,也许我对它的慢速性能期待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增加机翼上反角,可以比较有效的减轻转弯失速

是个办法,那样整个机翼要重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翼展和展弦比等参数。要低速性能,翼载是关键,其次是翼型。个人感觉目前可以进行的改进是加厚机 ...

翼展46英寸,展弦比5.7左右,载荷42。翼厚你一说我想起来了,当时为了就着横梁木条的宽度,翼厚减少了2%,难道有这么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制作照片,翼型、前缘什么的都没啥问题。

这个机型我也不理解,好像早年就听到有这种问题,那时候还是 ...

我就是参考早年的木机图纸比例的,难道先天就有问题。 增大尾翼是个办法, 我在想会不会是双凸翼型还是需要一点安装角,安装角与水平尾翼夹角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猫兄说得对!这机就是平尾小了,加大平尾和垂尾飞机就稳定了。

我也尝试一下

网友G:
建议楼主去学习下航空模型制作这本书里的关于空气动力学的基础知识。目测这飞机 机翼加 2到 3度的上反角 重心在向前配点 到 25%的位置。

网友H:
照片没看出来太大问题,飞机转弯的时候跟手吗,是机身倾斜以后,机头迟迟不肯转过来?还是机身刚斜一点机头就突然转过来了?

网友I:
楼上大神都说过了,机翼上反角和垂尾太小的问题。

但是按说这些只是飞行品质的问题。可能不是很稳定,但不至于不能飞。

我再提醒下楼主动力的问题:你的锂电池会不会有持续放电能力变弱的问题? 我刚入门时买的杂牌电池就有这个问题。刚开始放电时跟以前一样威猛,上天没多久就疲软了,同样的油门下动力输出很弱。你的电池都7-8年了,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楼上大神都说过了,机翼上反角和垂尾太小的问题。

但是按说这些只是飞行品质的问题。可能不是很稳定,但 ...

是先天缺陷了。

本来像这类机型应该无动力转弯都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照片没看出来太大问题,飞机转弯的时候跟手吗,是机身倾斜以后,机头迟迟不肯转过来?还是机身刚斜一点机头 ...

转弯不是打副翼,拉杆嘛,一打副翼,还没来得及拉机头就往下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去学习下航空模型制作这本书里的关于空气动力学的基础知识。目测这飞机 机翼加 2到 3度的上反角 重 ...

重心确实没到25%,在25~3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先天缺陷了。

本来像这类机型应该无动力转弯都轻松的。

我也是觉得无动力都可以转弯的,莫非还是超重了,超过了该比例下适宜载荷,导致性能变差

网友H:
引用 楼主:
转弯不是打副翼,拉杆嘛,一打副翼,还没来得及拉机头就往下栽

那可能头太重了,造成急盘旋下降,而不是尾旋?重心之前在哪里

网友J:
我看楼主照片应该还好啊,按道理来说如果同比缩放的话推比会更大更好飞的来着,会不会是一尾翼面太小,二弦展比过小,升力的问题机翼开一个开缝襟翼就解决了,不过有条件可以试试前缘襟翼,机动性和俯仰角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可能头太重了,造成急盘旋下降,而不是尾旋?重心之前在哪里

重心在1/3到1/4之间,不像是盘旋,就是头朝下,加慢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看楼主照片应该还好啊,按道理来说如果同比缩放的话推比会更大更好飞的来着,会不会是一尾翼面太小,二弦 ...

你说的好高端呀,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K:
从描述中猜测,可能是机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飞机在空中不停的甩尾,后来换了一个机翼问题解决。
原来的那个机翼设计的有问题,平凸的弧度不够高,就是说,机翼从侧面看,凸起的部分不够明显,楼主从新设计一个机翼试试看,估计是低速升力不够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从描述中猜测,可能是机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飞机在空中不停的甩尾,后来换了一个机翼问题解决 ...

仔细回忆制作和试飞过程,结合大家的建议,我和你有相同的感受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重心在1/3到1/4之间,不像是盘旋,就是头朝下,加慢滚

那可能不是失速,平直翼飞机转弯失速是突然滚过去。检查一下舵机,接收机,有没有遥控器失控的问题。。。

网友L:
那个垂尾看着有点斜,倒是影响不大,水平尾翼一定要和机翼平行,不然拉舵,升降角度有偏差,就有那种突然侧倾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可能不是失速,平直翼飞机转弯失速是突然滚过去。检查一下舵机,接收机,有没有遥控器失控的问题。。。 ...

不太可能是遥控问题吧,我飞前做了拉距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个垂尾看着有点斜,倒是影响不大,水平尾翼一定要和机翼平行,不然拉舵,升降角度有偏差,就有那种突然侧 ...

也有可能,我也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