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openxt 非线性计时器使用教程

楼主(2019-03-31):
     我们飞电动飞机的一般都会用个普通的计时器来保证我们的飞行时间合适,不会造成电池过放,但是有时候会出现些特例,比如飞机给个高手玩,他一顿猛抄过后 时间还没到可能就发生低压保护啦可能会炸鸡,或者有时候有些飞机温柔飞行和暴力飞行飞行时间差别比较大,比如一些滑翔机 温柔飞能飞  20分钟 暴力飞可能 5分钟就没电啦,所以基于以上应用我教大家用openxt的比例计时器来保证合适的飞行时间又不会导致电池过放。
      首先我们要有一台装有opentx的系统的遥控,  把 throttle source   (油门来源) 跟换成一个不用的通道,(以下10通道打个比方) 到遥控器的MIXER中打开 10通道 编辑付值 油门通道,简单说就是让10通道和油门通道功能一样, 好啦关键点来啦,再到curve 里面给一条Cv 的曲线 ,再曲线编辑器里编辑一条曲线 ,这条曲线和你飞机油门开度的耗电量拟合,举个例子:你用2200的电池的飞机 全油门是 20a的电流,留10%的电池余量 那么换算下你的飞行时间全油门是6分钟。那么你的倒计时就是 6分, 假设那么你一半油门的时候只有 5a的电流那么你能飞24分钟
那么在曲线的中间点你可以设置成25%的油门开度,你可以多采样几个电流点根据你的油门开度的耗电量来拟合曲线的比例。 一般 5点到 6点就可以。 截止到计时器里面设置TF%的计时间模式
当你推油门的时候根据油门开度的变化 时间也会非线性的变化。
     其实这个功能主要是给飞行模式耗电量差别巨大的飞机用的,当然有电压回传更好,这个贴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思路给大家,希望各位轻喷。   一般的熟悉的飞机飞些熟悉的动作科目基本上用的普通计时器就够啦刚开始可以保守点 飞10几个落基本心里都有数啦。但是不是说我们不去研究折腾 ,比如说飞滑翔机你恨不得降低每一g的重量,不想带电压回传模块,或者其他原因当飞行时候可能碰上气流 你动力时间又不能准确估算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

网友:
优秀!顶一个!原来18mz里的只是线性改变计时速度

网友A:
这么知道多大油门是多大电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计时器设置经验个人认为想要获得准确的电池剩余电量,应该使用电压回传功能。虽然非线性计时器的计时方法比固定计时器更加合理,但依旧会受到电池的新旧、c数的不同,风力的大小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导致出现误差。且设置较为复杂,需要测量各个转速区间的电流大小。新手慎用哈,一旦设置错误容易导致电池过放~

楼主:
电压回传功能当然最靠谱,在没有电压回传的时候这个方法也挺有用的,当然电池本身的体质性能自己要有充分的了解 同时留有些余量。这只是希望大家多多开发opentx的功能。支持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知道多大油门是多大电流?

有种东西叫万用表。

网友:
这种想法不错,不过这条曲线采集需要设备和精力,另外不同空速也会影响同油门的负载。而结果可能不会明显优于线性计时。当然这个功能体现出了opentx的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种东西叫万用表。

普通万用表大电流的时候不能直接测电流,还要电阻分压,但这样就可以直接通过电压信号接口回传了。总的来说还是回传更方便。

网友B:
直机定速的话怎么解?直接关联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机定速的话怎么解?直接关联螺距?

直升机定速的话 简单  关联 螺距和油门     一般飞行模式  给个基础耗电量 的比例值加大螺距就增加比例值    就可以  这种模式主要是 用于飞行模式耗电量差别比较巨大的飞机,一般比较正常的飞行 用个基本计算时间的功能就够啦,相差不会太大的。说实话直升机这东西没必要用这种功能,那玩具就是基于动力控制的  基本上温柔飞行和暴力飞行的时间差别不会太大 而且本来飞行时间就不长,基本上熟悉的飞机飞飞自己熟悉的科目基本上都知道什么情况。基本上用不上 。

网友C(2019-07-05):
引用 楼主:
电压回传功能当然最靠谱,在没有电压回传的时候这个方法也挺有用的,当然电池本身的体质性能自己要有充分的 ...

您好,麻烦请教一下,x12s装黑羊高频是否需要刷opentx。现在是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麻烦请教一下,x12s装黑羊高频是否需要刷opentx。现在是中文的

新的官方系统不知道支不支持  你可以看看 外置高频头的选项里面有没有黑羊的协议 没有的话就必须刷 opentx 啦     其实 英文的opentx  并没有那么难用, 熟悉以后 也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官方系统不知道支不支持  你可以看看 外置高频头的选项里面有没有黑羊的协议 没有的话就必须刷 opent ...

已经刷了OPENTX,黑羊也可以用了,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