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fs-i6增加两芯模拟插口

楼主(2019-03-31):
位置在顶部,不再用转接头了,也不压线了。

网友:
厉害 厉害 有教程么

网友A:
大神,发个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发个教程的

重新拆开拍照。
利用废旧录音机上拆下的音频插座。
找接点的方法:用原有的连接方式正常连接,再用万用表电阻档找到音频插头的两芯分别对应于原后背插座内部电路板上的两个焊点。
音频插座有3个接线点,只用2端的,注意区分信号线和地线(照片所示,红色那根是信号线,对应于音频插头的顶端)。

网友:
这种古老插座容易氧化,接触状况是最差的。

网友:
你这插座,有些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