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C数到底有人试过低和高的区别、感受?

楼主(2019-03-31):
电池C数是代表放电能力,有持续和瞬间,在其他参数和场地一样情况下,有人试过低C和高C,在持续或者瞬间时直升机或者攀爬车驾驶起来在细节上有哪些不同感受吗?

又或者如25C和30C这种比较接近的C数,又有什么感受吗?

怎样才算持续?怎样才算瞬间峰值?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你怎么去用,如果是用逆变器的,那他肯定是持续输出,如果是断断续续的,那就是玩遥控车,如果是遥控飞机,那也是持续输出持续的时间,或者爆发的时间不一样。

网友A:
玩攀爬没去呗,玩直升机航线也没区别,但是直升机暴力3d和涵道啦区别就大了,需要瞬间动力的跟不上,就那种感觉,25c 30c这种相近的区别不大,但是寿命上理论有区别,电池老化衰减的主要就是c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攀爬没去呗,玩直升机航线也没区别,但是直升机暴力3d和涵道啦区别就大了,需要瞬间动力的跟不上,就那种 ...

航线什么意思?瞬间暴力主要来源是电池C数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2S高C,和3S低C,其他一样的话,哪个暴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航线什么意思?瞬间暴力主要来源是电池C数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2S高C,和3S低C,其他一样的话,哪个暴 ...

   弟理论基础有点薄弱啊,电压不同没有可比性,C数的意思是放电倍率,与电压无关,举例,3S2200mah30c,理论课放电电流2200*30等于66A,瞬间可以更高。航线飞行电机功率不大的,功率较大的主要是你暴力动作的时候,如果电池不给力,放电跟不上,就会明显掉转,推力不足。再说电压,高压下同样功率需要的电流会降低。所以需要高电流的机器、涵道、3D直升机想要提高性能,就是换更高压得电池,所以有4.35V得电芯,也可以串联更多片电池,以前450都是3s,现在全是6s,就是这个理。
   当然,提高容量也可以增加放电能力,但是远不如C数来得那么明显,植保机巡航电流200A上下,电池25c足以,因为容量是16000mah。
   另外就是寿命,电池衰减主要是C数和容量,C数下降更明显,很多电池涵道飞不了了给螺旋桨的还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弟理论基础有点薄弱啊,电压不同没有可比性,C数的意思是放电倍率,与电压无关,举例,3S2200mah30c, ...

2S 3000mah 40C和3S 4000mah 20C哪个动力强呢?或者说扭矩大?转速大?
2*3.7*3*40=888W,后者3*3.7*4*20=888W

网友B:
楼主这个简单问题被楼下的兄弟们全部带歪啦。。。。   简单的说同样容量的电池 高c数 代表电池的放电功率更大,同理放电功率大小要看你的需求功率的大小,还有电池的放电功率是随容量下降而下降的,简单比方当电池放电到3.7v 的时候你还有30%的容量  那么最大放电功率是 电压乘上剩余容量在乘放电c数,当你的需求功率大于你当前的放电功率的时候电池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压降,也就是说你如果当你的需求功率大于你的放电功率你电池就开始压降c数小压降就越大
反应出来的问题就是你飞到电压报警或者飞机没力啦这时候把电池拿下来充电可能只能冲进50%甚至更少的电量。  你想通啦以上的问题就知道怎么选择电池c数和容量啦。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电池。

网友:
楼主用低放电电池暴力飞直机就全都明白了!事实胜于雄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简单问题被楼下的兄弟们全部带歪啦。。。。   简单的说同样容量的电池 高c数 代表电池的放电功率更 ...

2S 3000mah 40C和3S 4000mah 20C哪个动力强呢?或者说扭矩大?转速大?
2*3.7*3*40=888W,后者3*3.7*4*20=888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简单问题被楼下的兄弟们全部带歪啦。。。。   简单的说同样容量的电池 高c数 代表电池的放电功率更 ...

C数代表放电强度能力,不是放电功率,放电功率是电压乘以电流,而电流又被容量和C数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很多朋友解释过了c数  、剩下的问题可以稍加推算 同样的电机 影响转速的是电压 扭矩是电机的参数 扭力也受电压影响  在空载的情况下 因为不会产生很大的电流 所以3s比2s可以得到更高的转速 但如果加以一定的负载 就会产生较大的电流 如果c数不够 电压就会下降  你会觉得输出无力 ,而2s电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降,当你油门推到同样的电流大小时  你会发现电池的电压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数代表放电强度能力,不是放电功率,放电功率是电压乘以电流,而电流又被容量和C数控制

表达不够严谨谢谢提示 ,意思说到就对啦

网友:
就像开车一样。你要问的是1.5和3.0的动力,那个好?
结果楼下的好多回答是跟你说,他们跑相同的路用的油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2S 3000mah 40C和3S 4000mah 20C哪个动力强呢?或者说扭矩大?转速大?
2*3.7*3*40=888W,后者3*3.7*4*2 ...

兄弟,你这个计算的是电池的能量,和电的千瓦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个计算的是电池的能量,和电的千瓦时一样

动力不是受电池能量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简单问题被楼下的兄弟们全部带歪啦。。。。   简单的说同样容量的电池 高c数 代表电池的放电功率更 ...

你怎么知道到最后C数小,压降就越大?那这么说刚充满电时,C数大和小没啥感觉洛?可以到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不是受电池能量影响吗?

总的电池容量是一样的,但是衡量电池好坏,或者能力的时候用的是瞬间放电能力,或者最大放电的电流,也就是C数。简单的说,就是电池容量A*C数,就是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