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请教?

楼主(2019-03-31):
有6-7年都没玩航模了,最近才又玩起来,手机留着得一个xxd20A电调连飞机一起飞到河里去了,没去捞!又想在TB上买几个,可是我现在发现XXD的电调奇怪了,大部分都是30//40A得电调,30A的推荐1000左右KV的
电机
,2000多KV的电机还只能用40A的电调,这什么情况啊??我不可能一个翼展800得小机还要用40A的吧??电调也重了啊??现在都用些啥电机给推荐下?

网友A:
就是你要看电机最大转速的时候电流是多大 还要看你用的电机最大电压是多少 2000kv的电机你的应该是3s的电池 就是电机最大功率的时候电流大于30A小于40A 所以就选择40A了 30a不够 50A浪费

楼主:
晕晕死了。我1806电机2600KV还用得上40A得电调,我记得以前都是10-15A左右配1806电机就行了

网友B:
看电机的参数选把,有的电机给出了配不同的桨和电池的最大电流。 如果你用的是AX1806,我记得最大电流12A, 那么用20A的电调可以,我用的20A

网友:
新西达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