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份炸鸡 翼飞神龟机架初体验!

楼主(2019-03-31):
先来点喜闻乐见的东西吧!

我也不想的,在浪的路上一去不回头的结果往往是惨痛的!(还好只是机架报废了)

送走旧友,收起悲伤的心情!
唉…打开某宝,淘吧…看了N多机架无意中看见了这款…神龟………!
拜托…名字能不能没这么中二…!

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拒绝的,这外观太TM丑了……
这配色…真TM骚穿地球…!
就两颗螺丝电机轻轻一炸还不得飞了?

直到看到8.5mm机臂…………WTF!!!
机臂能有8mm厚  怎么可能……
直到拿到手才知道,就两个字形容 扎实 !

喜大普奔的来个开箱照吧!

东西不多,机架拿手里沉甸甸的,做工来说不差,很结实很放心的感觉!
虽然送了电机垫子和螺丝,但是这机的机臂那么厚,却没送电机螺丝真的没问题吗?

关于电机螺丝,这个后面再说吧!

炸鸡的那套拆出来了,先怼上看看能不能装得下!

感觉够呛,初看机架空间不够用,管他了只能硬着头皮先装了看吧!

神龟机臂特写,送了电机减震垫这一点还是厚道的!

但是两颗螺丝固定电机还真让人有点不放心……

摄像头的支架我看了半天也是一脸懵逼,这……难道是还要选摄像头支架的宽度?

最后还是怼上了,虽然感觉怪怪的,但不影响使用!
而且好像还有一点摄像头减震的效果的感觉!

后面就是穿上电池绑带,开始安装4合1电调!
顺便吐槽一下黑蚁的售后,我机器被朋友炸了,电调坏了,联系售后刚好过年的前几天,售后回复说年后才能处理,好吧那就等等吧,结果年后再次联系黑蚁询问售后事宜的时候就没人理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以后估计是不会再购入黑蚁的设备了!

怼电机的时候问题来了,就是之前说的电机螺丝的问题…用12mm的螺丝才装上了,还好店里有这么长的螺丝,一般模友搞不好就没有这几颗螺丝的话就头疼了!

之前炸鸡螺丝都干弯了

装电调的时候也遇到一点点小麻烦,之前机架焊的电机线现在后面的有一点点不够的感觉,但也能强硬安装,就是线是蹦着的…!

插上飞控,插飞控之前先把摄像头的插头插上会方便一点,把线全塞摄像头后面的空间里!

我用的是睿思凯的R9,上次炸鸡把915的天线也炸断了,只能买新的换上!

想了一下还是把接收机放在顶上吧!

装天线的管子这样切个口子,天线就可以放进去了!

天线绑后面算了,也实在不知道放哪了!
电源线刚好有个孔可以穿过!

然后焊上电容滤波,虽然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还是焊上吧!

可能焊上也没啥用,感觉不出来管他了!

之后就是图传天线,位置原厂已经留好了,就是感觉卡不住,就用之前的电机垫子垫着装吧!

壳子怼上,基本就完成了,我开始感觉空间太小了吧,但是装完之后感觉里面还空着 ,还能放点啥的感觉!空间还是够够的!

我用的是乾丰的5055桨 这也太不友好了吧 居然会擦到 - -

电机出线留了一个缝隙…走线也不算困难!

装完必须出去浪啊!
但是浪之前还是先拍一下遗照吧…免得连个全尸都没有!

嘿…下面的小子有本事来彪一下速度呀!

万花丛中一点红,怎么感觉骚不过牧马人…!

浪起来………咻咻咻…啪……呃……麻蛋估计废了……!
过去找飞机的时候是比较担心的,几乎是80%的动力炸土地上了!

捡到飞机了才放下心来  8mm的机臂不是吃素的,电机螺丝都炸弯了,机架没断,不过飞行中手感上的变化我是挺大的,感觉惯性大了好多…!重量上确确实实的重了!

炸鸡图奉上,电池在15米外找到的…!

怕图传天线断了想尽办法装了个鱼鳍来抗冲击!

最后总结一下吧!
便宜,便宜,便宜!
耐炸,耐炸……耐炸??
骚………………
装机上来说也比较方便,他不是上下层结构,装完底层,罩子一罩就可以了,总体来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就怕罩子炸坏了…!

最后的最后祝各位模友爽飞哦!

最后DLG也炸了来客串一下吧

炸鸡愉快

网友A:
黑蚁都倒闭了,我第一个飞塔是黑蚁F4 V3,用坏了就不用黑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蚁都倒闭了,我第一个飞塔是黑蚁F4 V3,用坏了就不用黑蚁了。。

已经倒闭了??我昨天电调空中突然坏了一个晕死,今天还说返修来的客服没相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倒闭了??我昨天电调空中突然坏了一个晕死,今天还说返修来的客服没相应

是的,倒闭了,不然客服怎么那么久才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倒闭了,不然客服怎么那么久才回。。。

今天下午问的,店铺应该是周末不上班吧,先等等明天不行只能重新买

楼主:
男人可以不帅   但一定要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倒闭了,不然客服怎么那么久才回。。。

反正淘宝上是没人理我   现在坏了的四合一电调还丢家里呢   反正以后是不会用黑蚁了

网友C:
老板是昆明的么?昆明哪里有场地飞啊?

网友D:
這個機架,機臂是空心還是實心的?

网友E:
我比较喜欢翼飞犀牛,有一种厚重感。看着就耐炸。不过重了点,有三寸五寸大小犀牛各一,基本用来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板是昆明的么?昆明哪里有场地飞啊?

山上飞树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機架,機臂是空心還是實心的?

根据使用下来的感觉是 实心的   电池扎飞30米外  机架都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比较喜欢翼飞犀牛,有一种厚重感。看着就耐炸。不过重了点,有三寸五寸大小犀牛各一,基本用来盘

这个也是重   犀牛我也看了  最后还是选了这个   感觉开盖方便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重   犀牛我也看了  最后还是选了这个   感觉开盖方便点

还是神龟比较方便,犀牛的调参孔位置比较偏,必须得是所有东西动力套,接收,图传什么的都弄好才能上机,而且得最后在固定电机,这个顺序也是6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山上飞树林玩

能不能具体一点啊^O^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神龟比较方便,犀牛的调参孔位置比较偏,必须得是所有东西动力套,接收,图传什么的都弄好才能上机, ...

嗯嗯   神龟一个罩子 稍微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具体一点啊^O^

比如 龙溪1号 对面的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