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下i6

楼主(2019-03-31):
FS i6堪称一代神控,入门必备神器。这台i6先是飞丢了接收机,后来又烧了主板。最近闲来无事又把它翻出来折腾一下(主要是手头没控用了,手头的MC6也在改锂电的时候烧了-改锂电用1117是坑啊)。废话不多说了谈谈方案:
1.外壳、遥杆:FS i6尸体
2.主控STM32C8T6
3.液晶:NOKIA5110,主要是这液晶便宜
4.射频:串口SX1278(需要重写程序,自带的串口通讯模式速度太慢,不能满足航模20ms一帧的要求)
一、硬件篇
1.画板
   不是电子专业的,画得有点业余。因为后面考虑到手工做电路板所以尽量少用过孔,在布线的时候费了点事,少布1个过孔,后面就会少1个焊点。手工做板的应该都有体会。
2.制板
   原材料用到:双面覆铜板、感光蓝油、紫外灯、显影剂、腐蚀剂、脱模剂。网上有套装,也不贵。跟打样PCB最大的好处就是想作板,随时都可以做。这个对新手很有用,新手画图出错的时候还是很多的。
   1)显影:双面板,双面曝光。这效果还是不错的,前面失败了几次,主要是曝光时间不好掌握,曝光时间短了油墨在显影的时候容易掉,曝光时间长了粘连。
     2)腐蚀:如果显影的效果比较好,腐蚀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主要是腐蚀剂的配比、温度控制好。水温易高不宜低(用的药粉是:网上那种环保的蚀刻剂,不同的药粉可能用法不一样)。我这用的基本是刚烧开的开水来泡的。温水泡,没效果,看不到铜溶解)。腐蚀的过程得全程盯着看,防止腐蚀过度,断线了。
    3)脱模:到这1步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前面如果不出错,脱模不会出什么问题。
   4)最后就是裁板、打孔、焊接。所有的过孔用导线焊接

楼主:
二、软件
        先说一下,硬件上用STM32C8T6,管脚还是有点不够用的,所有的管脚都已经用上了,包括PC13、PC14、PC15。如果有条件最好还是用64脚的。没办法手头只有48脚的片子,先凑合用吧。FS i6的壳子上需要用到6路AD,分别是4个遥杆、2个旋钮电位器。3个钮子开关、1个三段开关、8个微调按键开关、4个设置按键开关用的是独立按键。原来的对频按键没装,没做对频、跳频功能。板子上预留有24L01的借口。不过这次用SX1278模块,用串口跟高频头通讯。
     STM32用Keil5开发。遥控这东西软件可以写得简单,也可以写得复杂。本着先动起来的想法,先搞1个草版的。其它功能后续再添加。目前已经完成了通道比例、通道反向的设置、电池电量显示、各个基本的通道数据的采集、控制数据的转换以及把数据通过串口发出。

       下面这个是装上去以后的效果:

       至此前3个月做的工作已经全部分享出来了。后期更新的可能会比较慢,主要取决什么时候能把sx1278驱动。去年的时候驱动成功过一次,后来电脑中毒重装系统,格盘给格掉了。哎,现在又得重头来过。原厂自带的双向串口收发事实性不好,基本上收发1次需要100ms以上。这个是没法用的。
       下面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模块。射频用SX1278,无阻挡距离在3km以上。自带了一片STM8的MCU,所以高频头程序的开发需要用stm8的开发工具:STVD+STlink。接收端的程序也直接写进这个模块,这个模块有5路IO是直接引出的,可以直接做5通的接收机的PWM口。下面是这对模块的近照。

网友:
关注一下,一直在找i6改装的帖子

网友:
厉害了。想学习做原装接收机

楼主:
芝士蛋糕以前发过一贴做原装接收机的。需要用到TW笙科的2.4g的射频模块。在隔 壁论坛。

楼主:
从上次发帖到现在小一个月了。最近工作的事情有点头大。遥控程序断断续续的在搞,效率不是很高。不过到现在把主要的工作基本都搞通了。这1个月主要搞了下面2项。
1.SX1278驱动重写,程序已经调通了。可以在20ms以内完成正常的收发。具体的收发时间是多少没有去量。
2.接收端的数据接收,PWM调制已经OK
五一长假全指望它飞小赛了,就冲着这动力也得加紧搞了。剩余的工作不太多:
1.遥控跟射频模块间的串口通信、简单的协议编制
2.遥控输出还不太稳定,有点抖。后期控电改用电池,看看会不会好一点。如果不行就要从硬件和软件上再优化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软件
        先说一下,硬件上用STM32C8T6,管脚还是有点不够用的,所有的管脚都已经用上了,包括PC1 ...

大学时候做板子就这么玩的,后来实验室买了一台cnc就不在做化学腐蚀了

楼主:
昨天进展比较顺利,程序已经全部调通。可以正常的收发,手头只有1个舵机,只能分开验证几个舵机驱动口。
接下来需要完善一下遥控端的功能,比如:通道正反设置,大小舵量选择,油门锁(这个功能很有用),混控。

楼主(2019-05-04):
最终的完工图。接收机很简单,比商品接收机还要小巧,原装的模块,加2排动力线就可以了。

网友A(2019-08-30):
您好,能否分享一下您的仿制富斯i6的pcb文件,想仿制一个,谢谢。qq542284875。

网友:
高频头那块楼主可以去了解下LORA QLRS 现成的, 这样增程和数传都有了,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2837542-QCZEK-LRS-DIY-433MHz-1W-%2830dBm%29-LORA-RC-LINK-with-telemetry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3000923-QLrs-faq-info#post387776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能否分享一下您的仿制富斯i6的pcb文件,想仿制一个,谢谢。qq542284875。

最近事情太多,快把航模给忘了。也很少上论坛。我回头输出一个打板文件给你。板子我打样过一次,有点小错误,不过不影响使用。一周内给你发过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事情太多,快把航模给忘了。也很少上论坛。我回头输出一个打板文件给你。板子我打样过一次,有点小错 ...

非常感谢

楼主:
资料已经发你QQ邮箱了。你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已经发你QQ邮箱了。你收一下。

已收,再次感谢

网友(2020-10-11):
  记号,很好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