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纸法歼十飞不起来,求助大神

楼主(2019-03-31):
翼展750, 起飞重量1200g 朗宇2216,1400kv 9寸桨
电池在红色区域,滑跑速度有40到60km,全油拉杆 大仰角起飞,离地一米然后掉下来

网友A:
感觉是推力线的问题,j10气动中心在后轮和翼根之间偏后的位置,在喷口推力线上,你的电机推力线要过那个点,建议下移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推力线的问题,j10气动中心在后轮和翼根之间偏后的位置,在喷口推力线上,你的电机推力线要过那个点 ...

好像大部分都是装在我这个位置

网友B:
鸭翼如果开了就粘死试试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你桨装反了?这个歼十我做的是2216  2400KV尾推很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你桨装反了?这个歼十我做的是2216  2400KV尾推很好飞啊

桨没反,推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鸭翼如果开了就粘死试试

粘死了

网友D:
尾推没见过把电机放在你这个地方的

网友:
关注。我也准备整一个的呢。

网友E:
头轻 初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轻 初速不够

头轻的话,不用拉杆都起来了啊 速度真的很快了

网友F:
你试试把飞机放水平(以主机翼为准),看看推力线和地面的夹角是不是有点大,同时看看鸭翼是不是也有角度,我感觉这种尾推的不需要夹角,我的F18就是完全没有没有夹角的

网友:
1  保证重心在30%  2  副翼舵量要小一点 3   大油门时的反扭会较大    4   推力线略向前下方一点

网友D:
改一下电机位置再说吧

网友G:
离地一米掉下来就是动力不足加上失速。

如果确实没装反,不知桨是9x4.5还是9x6?
是不是拉杆过早过猛?
推重比没有过1,就得小舵量操作,尽量保持速度。

网友H:
高速滑跑时提前超小幅度拉杆,看看飞机能否平稳的抬着头滑一段距离,若可以继续加油们,加拉杆起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推没见过把电机放在你这个地方的

我的9寸浆,比别人的6寸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试试把飞机放水平(以主机翼为准),看看推力线和地面的夹角是不是有点大,同时看看鸭翼是不是也有角度, ...

鸭翼有角度,夹角还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离地一米掉下来就是动力不足加上失速。

如果确实没装反,不知桨是9x4.5还是9x6?

速度真的很快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速滑跑时提前超小幅度拉杆,看看飞机能否平稳的抬着头滑一段距离,若可以继续加油们,加拉杆起飞吧……

轻拉杆 不抬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速度真的很快了  - -

        9x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推没见过把电机放在你这个地方的

5楼就是,好像他做了3架了,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5楼就是,好像他做了3架了,都没问题

他说他做了,但是没说桨放在哪儿,一般都放在喷口那里,这歼十我飞涵道,确实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说他做了,但是没说桨放在哪儿,一般都放在喷口那里,这歼十我飞涵道,确实好飞

他有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一下电机位置再说吧

网友:
不懂帮顶,顺带学习一下!!

楼主:
改了电机位置,用八寸桨 飞起来了,头轻,反扭大 真几把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