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方位角显示问题

楼主(2019-03-31):
刚飞PFV  用的amp飞控发现OSD不显示方位角,只显示姿态
请问大神们怎么解决 才能显示方位角

网友:
用软件连osd看看收不是方位角是否勾选上,重新勾选设置一下

网友:
刷雷达固件,怎么刷百度miniosd雷达

网友:
amp飞控,我没听说过,不好意思

网友:
好像楼主没分清方位角和航向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