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查摇控器没有通道反向的功能

楼主(2019-03-31):
如果摇控器上不能设置通道反向,可以通过调换摇控器上的电位器线实现反向吗。

网友A:
可以的   当年这么干过 。。。

网友:
看技术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当年这么干过 。。。

摇控器的电位器上一般有3根线,怎么换谢谢谢

网友B:
中间的线不动,两边的线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线不动,两边的线对换

谢谢,哪天有空试一下

网友:
银燕有反向电机也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2020-06-24):
可以的 ,电位器两边的线对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