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无极限

楼主(2019-03-31):
以前弄了几年植保机,那稳的傻傻的飞着都困。最近自己设计打印了机架弄了个小有刷四轴,感觉挺带劲。f3飞控,1020有刷电机,850毫安1s电池

练手太棒了!准备升级无刷的,这个100出给想练手的,带两块电池,自配遥控器

网友A:
续航多久? 看着不错

网友B:
你这个无刷f3是BF还是cf,还是用什么调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无刷f3是BF还是cf,还是用什么调参的?

f3bf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多久? 看着不错

续航一般,五分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盒不错

插拔的,不用捆

网友D:
看着挺不错的!目视飞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挺不错的!目视飞行么?

是的,如果装摄像头这些准备出去玩的话还是无刷电机动力好些。现在飞正好,如果在加图传那些的话需要换小电池的

楼主:
1s单个电机拉力59克,电流都快3a了,2s用的电机拉力56克电流只有1.5a左右,如果换成350毫安的电池整体中量增加不大,这飞机两种电机都试过,碍于手里没买小电池只能用这个850毫安的了

网友B:
这个机架看上去是3D打印的吧,留个邮箱看看楼主分享一下。2382078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看上去是3D打印的吧,留个邮箱看看楼主分享一下。23820784@qq.com

是的!要什么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看上去是3D打印的吧,留个邮箱看看楼主分享一下。23820784@qq.com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Tg4fgbeWAAIN68TJ8Sz0Q
提取码xgio

网友E:
牛,打印机应该不错,齿轮挺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打印机应该不错,齿轮挺精细

机械精度还是挺高的,打印精度跟软件设置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F:
f3空心杯刷的哪个版本固件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电压低了后自稳模式会晃,之前3.5.1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f3空心杯刷的哪个版本固件

新做了个机架,刚把pich的p值跟d值调高了点,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