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无动力主轴嘛

楼主(2019-03-31):
看了好多遍 前辈制作无动力主轴的帖子 是用两个导套在(不够长)所以中间又加了一个导套,sou 现在我买到这个70mm长的 够不够呢?中间只是加一个弹簧这么简单吗?

角接触轴承还没买 恳求师傅讲解一下 这样制作无动力主轴可行吗?

网友:
弹簧顶到密封垫上不太好把

网友A:
了解下轴向传动!

网友:
也花钱买过导套,水平差没做好。

网友A:
无动力主轴看似简单做好确非常困难,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轴的轴承位置尺寸及锥度,轴承箱轴承位置尺寸及同轴度,轴承的选择及装配锁紧方法,前端锥度内孔和外圆及螺纹和轴承位置的同轴度,所有轴承位置都要紧配合,看楼主好似买的成品组装的吧。

网友:
导柱,导套。不是主轴。

网友:
可以确定的是一定可以转,自己玩的话已经很不错了,比那些直接在电机轴上延长刀柄的要高一个档次

网友:
这也称不上无动力主轴。好好仔细看看无动力主轴制作的帖子。

网友:
轴向串动如何解决?能解决也算是一种办法

楼主:
感谢 面壁思过去了……

网友:
绝对称得上是轴  肯定是无动力

楼主:
差几毫米就可以套进去了

楼主:
电机轴5mm怎么才能和10mm的轴连接在一起呢?

网友B:
这个电机比较小,直驱扭矩估计也就45钢打2mm的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比较小,直驱扭矩估计也就45钢打2mm的孔。

你这说错了,看网上用这电机直驱打6MM没问题

网友:
中间用个隔套 当做轴承限位  应该就可以用   但是隔套怎么固定在这个轴套内 是个问题   试试带胶水敲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说错了,看网上用这电机直驱打6MM没问题

太猛了,45钢?能否给个链接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猛了,45钢?能否给个链接学习下?

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c81a2e8dhKvxcb&id=582874538601&_u=2193th862de  前面加h,是4.2的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c81a2e8dhKvxcb&id=582874538601&_u=2193th862de  前 ...

谢谢。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