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 3000mah 40C和3S 4000mah 20C哪个动力强呢?或者说扭 ...
2S 3000mah 40C和3S 4000mah 20C哪个动力强呢?或者说扭矩大?转速高?

楼主(2019-03-31):
2S 3000mah 40C和3S 4000mah 20C哪个动力强呢?或者说扭矩大?转速高?
2*3.7*3*40=888W,后者3*3.7*4*20=888W

楼主:
前者是低压配高电流(放电能力40C)和后者是高压配低电流(放电能力20C),放电能力影响到动力,但是最后输出功率刚好相等,这样不知道对于操控上有啥不同感受?

网友A:
我只知道,低电压的转换率更低,更多的功率会消耗到发热上

网友B:
3s的,原因是电调限制。我举个极端例子,6s的600和12s的600,一个是6s 5200,一个是12s 2600,假设放电倍率一样,但是实际上管子还是有极限的。一个用6s 120a电调,一个用12s 80a电调。从mos电流冗余来看12s的完全比6s的控制效率高很多。管子电流做大和管子电压做高相比电压做高更容易一些。
不过我估计你手头肯定就一个电调这么选,所以高压吧,对mos压力小一点。想想看120a电流通过和80a通过的发热就知道了

网友C:
没可比性,都3s,容量一样可比

网友D:
转速高肯定的3S的啊!40CH和20C只是电池能放电的最大电流,根据电机和电调来选择。

网友E(2019-05-14):
相同功率下,小电流的更省电,飞的更久一些。
高转速电流的涵道机没有飞的时间长的。

网友F:
电压越高转速越大,电流取决于电机功耗不等于电池最大电流,我试过2s电池飞450很温柔,3s电池明显声音很大,暴力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