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飞手改dvr方法,材料已准备到位

楼主(2019-03-31):
本来买来用在固定翼上,后来考虑穿越机也要录像,所以想把dvr整合到显示器上,材料都准备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改,请大神知道一下

网友:
打开从接收模块的针脚直接引到dvr

网友:
没打开见过,因该是5808接收模块,按这个接线试试,接5 8 9号针脚试试

网友:
dvr装在接收和屏幕视频线之间

网友:
录制效果会很不好,你可以去看看我发过的一个关于dvr的帖子

网友:
最近也在想怎么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