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空中爆电调

楼主(2019-03-31):
五点半准备收工了,想着那就拍照吧反正就还有一块电了节约时间,结果最后一电空中1号电调爆了,黑蚁的电调现在还有售后么。。。

网友A:
心理暗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理暗示

已经遇到几次了,反正那句话我是信了,每次拍完立马出事

网友:
别怨马桶没吸力

网友B:
每次远航必拍照,否则连照片都可能都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次远航必拍照,否则连照片都可能都没有了

家里一面墙挂满了吧?

网友:
最后一电的魔咒 ~  哈哈
电调一般烧了很少能修好,除非只是爆个电容  如果是电路板烧了以后基本没修了

网友:
逃不掉的魔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家里一面墙挂满了吧?

如果没有丢,飞机应该挂满了,照片还没挂满

网友:
穿越远航有风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丢,飞机应该挂满了,照片还没挂满

嘿嘿嘿嘿嘿嘿嘿

网友:
恭喜~!中奖~!

网友D:
居然敢用水洗,服了你了。那里残留点水珠,晃啊晃啊的就跑到电调里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敢用水洗,服了你了。那里残留点水珠,晃啊晃啊的就跑到电调里短路了。

断电了好吧,回去吹干没问题的,我掉水里面几次吹干都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