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废旧手机改装1s锂电充电器

楼主(2019-04-01):
有没有遇到遥控器用的1s电池没法充电?有没有遇到3s4s电池电压过低无法充电?
最终解决方案来了
方案1,买个老式夹式万能充即可
方案2,用废旧锂电手机改装成充电器

如果电池电压过低,平衡充无法进行充电,那就用以上其中一个方案,把电压低于3.7v的电芯充到3.7v,然后用平衡充就可以充了。注意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红正黑负。
下面介绍怎么用手机改成充电器:
1.先找个不用的锂电的手机,电池还在的那种(手机电池标称电压也是3.7v),手机锂电除了正负极,还有保护电路,所以你会看到三星i9000有三个级片,插上手机充电器把手机电池摘下来,
相邻级片电压2-3v,用电线接在手机正极负极即可作为延长线,电线末端焊上针头。

2.把手机电池装进手机,插上手机充电器可以看见屏幕开始充电
3.如果给1s电池充电,把1s锂电插到自制接头上,记住一定是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下面的是3s电池,红色是正极,红色和绿色之间是第一片电芯,中间两根是第二片电芯,靠近红色的是正极,也就是绿线是第二片电芯的正极,以此类推

4.手机显示充满电时,量下电压到了满电4.2v即可拔下来,1s锂电正常电压在3.7-4.2之间,不要过放过充

一个小意外:
充电器没任何问题,但是在我量电压时,电表两个针头误碰到一起,结果电池一冒烟,滋啦滋啦响了两秒,吓我一跳。
赶紧再量下电压,电压正常,接上电机使用正常,在插上充电器充电也正常,电池没啥事儿,哈哈。
不过短路真的很危险,一瞬间就把接头烫糊了,仅仅3.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值不错

啥颜值

网友B:
我的电池不小心放电一宿  bb响插上都不亮了 还有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池不小心放电一宿  bb响插上都不亮了 还有救么

用万能充给单节电芯充电,充到3.7v,再用平衡充就行了

网友:
我之前就用两个万能充改装一下,成功救活过几次1.5单片的电池

网友:
我用2片锂电池然后在遥控器里接两个降压二极管  具体型号忘记了,好像是1117

网友C:
请问3s2200短路了5,6秒都可以闻到臭味了   请问大佬还有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3s2200短路了5,6秒都可以闻到臭味了   请问大佬还有救吗

鼓包了吗?量下电压啊,看看电压正常的话,接上电机看能转吗,都正常的话就接上万能充看看能充上电吗,如果都正常就没太大问题

网友C:
没鼓包啊  用BB响测不到  有没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鼓包啊  用BB响测不到  有没万用表。。。。

要买个万用表啊,玩航模量电压是经常的事儿

网友C:
不想买。。。。都木有钱买飞机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买。。。。都木有钱买飞机了 。。。

那你接上飞机看看还能工作不

网友:
好办法,这样的确可以修复过放的电池,以前我都是用5V直流电源直接强制激活,多少还是有些危险的,你这个方法挺好,因该对过放的电池伤害最小。

网友:
直接用A9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动

网友(2019-06-07):
备存。废旧手机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