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求助

楼主(2019-04-01):
新手组装了一个五寸入门机 用的熊猫5804
图传
摄像头连接好以后发现图像有时候黑白 有时候彩色 画面还有有周期性规律的斜波纹 电源并电容也没用 干扰纹还能忍受 黑白画面有点不能忍 有没有高手给点意见 这到底是什么导致的 是不是图传有问题

网友A:
會不會螢幕的格式沒設好 或 頻道不對 ..
1. PAL or NTSC. 2. 發射跟接收的頻道不對.
檢查一下..

网友B:
黑白应该是摄像头设置的问题,用摄像头附赠的osd调参板调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