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眼镜很贵,是否有低成本取代的方法

楼主(2019-04-01):
能否买个3d眼镜,然后永手机图传FPV 飞行呢,算下成本就100多

网友A:
3d眼镜不行吧。左右眼画面不一样的。要2d眼镜

网友B:
飞过你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眼镜不行吧。左右眼画面不一样的。要2d眼镜

手机显示左右图像一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过你就放弃了

因为没试过fpv 眼镜,感觉还行

网友C:
建议买ev200D吧,1900包邮全新,实在手紧就只能用屏幕飞吧,我以前也是用屏幕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ev200D吧,1900包邮全新,实在手紧就只能用屏幕飞吧,我以前也是用屏幕飞的

感觉有点奢侈,现在屏幕480*272   小的5寸一体屏,感觉好模糊,亦或是摄像头不行75mm小四轴

网友:
手机fpv飞穿越,用过你就会放弃了。真心的,延迟和画质是硬伤……

网友D:
我就用手机的,买了口袋fpv,挺好用,但是我是架在三脚架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用手机的,买了口袋fpv,挺好用,但是我是架在三脚架上的

手机的还是有点延时,分辨率实在有点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有点奢侈,现在屏幕480*272   小的5寸一体屏,感觉好模糊,亦或是摄像头不行75mm小四轴

你这屏幕分辨率太低了...四百多买个小飞手就好很多了
手机接收的延迟比较大,不太适合飞穿越的

网友:
手机FPV飞穿越,用过,负责任的说就是找炸机。

楼主:
实测效果还行

网友:
看到有人用口袋FPV 飞穿越机我笑了,,,那个延时。。看来你确实飞的很慢,,, 楼主眼镜就没有便宜的方案 眼罩把几百的一大把 用起来效果也不比眼镜差,,,眼罩眼镜我都用过 说实话 还是眼罩视觉大 舒服 眼镜需要对瞳距等麻烦 唯一的优点就是小巧

楼主:
求推荐哪款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