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出现问题了吗还是启动器马力太小了

楼主(2019-04-01):
我的风神50上装有三叶52级甲醇发动机,从上周开始就是启动器带动不了主轴,但是取下火头座启动器很容易转动主轴,加了润滑油也是,不加油也是,取下火头把甲醇用吹风吹干,插上火头后启动器还是转不动,发动机还比较新,没怎么磨合

网友A:
启动器使用的电源不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器使用的电源不够力。

我用的3S11.4V锂电池

网友B:
好好检查下其他地方!听描述应该是启动器带不动发动机,看看启动杆单项轴承是不是脏了有问题了,用清洗剂洗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检查下其他地方!听描述应该是启动器带不动发动机,看看启动杆单项轴承是不是脏了有问题了,用清洗剂 ...

我那个是风神50,离合器里面带单向轴承的,启动杆无单向轴承,我觉得应该是启动器力量太小了吧,用的12V  3S电池

网友C:
取了火头顺滑无阻碍的话就是启动器太山寨了,50级还不算多挑启动器的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了火头顺滑无阻碍的话就是启动器太山寨了,50级还不算多挑启动器的级别

我买了一个摩托车电瓶,解决了启动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