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F3+BF4.0好飞吗?F3尚能饭否?2019-F3动力怎么配

楼主(2019-04-01):
End of active development for STM32F3 based flight controllers
For a while now, development of Betaflight for flight controllers based on the STM32F3 chip has been hampered by a severe limitation that this chip has: Unlike the STM32F4 and STM32F7 models, the STM32F3 versions that are used on flight controllers have only a very limited amount of flash space available to fit the firmware into. This has meant that, starting from around version 3.3, the majority of the new features that were developed for Betaflight could not be added to STM32F3 based boards. Even worse, due to improvement in basic features, other more and more of the less commonly used features had to be removed from these flight controllers, and a number of them are at a point where they only support the bare minimum of functionality required to make them fly.
This means that, even if we kept supporting STM32F3 based boards in future releases, there would only be little advantage in this, as there simply is no space left on STM32F3 to add any of the new features that these releases will contain.
For this reason, and because the effort required to remove features from STM32F3 based flight controllers on a weekly basis is cutting into the time that we have to actually develop new features, we have decided to drop support for STM32F3 based flight controllers after the last release of 4.0.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it won't be possible to use these flight controllers after this point in time - they will still work fine when used with the last release of 4.0, just as there are thousands of users who are still enjoying their STM32F1 based flight controllers with Betaflight 3.2.5. We will also strive to keep these versions supported in new releases of configurator, so that users still using these flight controllers will be able to configure them with the same configurator that they use to configure their STM32F4 and STM32F7 based boards.

STM32F3飞控的固件系统将不再有新版本

一段时间以来,基于STM32F3芯片的飞控betaflight的开发受到了该芯片的严重限制:与STM32F4和STM32F7型号不同,用于飞控的STM32F3版本只有非常有限的闪存空间可用于安装固件。这意味着,从3.3版开始,为betaflight开发的大多数新功能不能添加到基于STM32F3的板上。更糟糕的是,由于基本功能的改进,越来越多不常用的其他功能必须从这些飞控中删除,其中一些功能仅支持使其飞行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功能。
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在将来的版本中继续支持基于stm32f3的板,这也没有什么优势,因为stm32f3上根本没有空间添加这些版本将包含的任何新功能。
因此,由于每周从基于STM32F3的飞控中删除功能所需的努力缩短了我们实际开发新功能所需的时间,我们决定在4.0的最后一个版本发布后不再支持基于STM32F3的飞控。
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就不可能使用这些飞控——当与4.0版本以前的固件一起使用时,它们仍然可以很好地工作,就像成千上万的用户仍然在享受他们的基于STM32F1的飞控与BetaFlight 3.2.5一样。我们还将努力在新版本的配置器中保持这些版本的支持,以便仍然使用这些飞控的用户能够使用与配置基于STM32F4和STM32F7的板相同的配置器来配置它们。
这就是说称霸一代的F3已经是最后一个固件版本了。F3横行的时代是穿越机辉煌的时代,也是到目前位置穿越机最好的时代。
就像文中说的F3的退时代主要是因为存储空间的限制,导致很多功能我们都无法使用。处理器的速度倒是还可以(后来试飞打脸了)。随着F3时代的到来,F4时代的升级,1k、2k到现在的16k、32k。
为了体会差异我还拿出了naze32飞了一圈。好稳啊~!
废话不多说,找出这些设备开始装机。这套东西一般飞飞完全没问题。
F3飞控(SPR F3)
四合一25A
2205电机
TM25可调
弹弓V3micro
这套设备虽然都是拆下来的旧货,组装个练手的飞机还是可以的。就算让我重新买我也会选这些。先把东西固定然后拆线。所有都要拆哦。以免设备焊接里面有暗伤。弹弓V3给他用确实有点超标。正常配个箭头就可以了。
拆完了线焊接电源。电机线太短需要加长一段。2205+25a的配置飞个3S随便顶,飞4S别太作死问题都不大。F3基本不用OSD、电流计也不太准,所以用摄像头的OSD看看电压就可以了。
接线比较块,焊好了拉一下,别有嘘接。个人建议2205+25A+F3+3S还是挺成熟的配置,动力再大了,F3也hold不住。也有点浪费。
每根线单独热缩然后用大的在外面套一下。窄机臂配四合一的颜值一下就上去了。动力联系、进阶绝对够。
说说信号线,我就接了电机线4跟,5V两根,后面还有接收机三根线。
别的我也没接,OSD也没有,电压也从摄像头里面看,PID电压补偿也不太需要。为了压缩空间,我把插座掰掉了好几个。因为基本用不到。
飞过F3的都知道,F3各种皮实、耐震,四个柱子直接拧螺母。装各种减震设备是F4带来的臭毛病。习惯了减震,手里又有用就用吧。我用了四根橡胶柱又加了硅胶和橡胶垫片。
供电方式很简单,四合一给飞控供5V电。四合一给图传供12V电,图传给摄像头供5V点,电路基本隔离,不用加电容画面也还可以。(其实FOXEER图传和摄像头里都有滤波电路。同样配置的用那啥家的就大波浪严重)
盖盖子收工,这颜值也还不错,弹弓V3头+糖豆天线给飞机提升了不少level。
关于减震的问题我说下,不仅仅是F3,别的飞控也一样,装机之后飞控应该只跟四个柱接触,而且还要有衬垫(比如硅胶垫)这个飞机装好后发现图传压住了飞控,你在下面再减震,震动还是会通过图传传给飞控。好的减震是装好了用点力能动一点的。
后来我把飞控黏在上板上,再垫高一点。只要图传碰不到飞控就行,一点点缝隙就行。别小看这一点点缝隙,震动隔离可差不少呢。模友老问我为啥他们做的飞机不能脱空悬停,减震到不到位挺重要的。
装个BB,找机必备。看见我装哪里了吗?选择foxeer f3的原因还有一个。它有8M的板载空间,能用黑匣子。好多f3都是不带板载存储的。
天线和天线尽量成90°,这都不用说了吧。电源线绑在边上的柱子上,这也是为了把电源线震动传给飞控的隐患杜绝了,也能使电调上的电源线焊点活久一点。
嗯~!不错~!颜值可以。咋也得卖2000+吧~!你要是赶上前两天QQ群的活动这套设备也就200块。未完待续。。。。。。。
明天看我调试、试飞篇,全是泪~!

网友:
炸鸡前排回收二手,老婆,遥控器,电机,电调,舵机,飞控。。我叫雷锋

网友A:
焊点不是很好看,还来特写

网友B:
200块钱吹牛吹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不是很好看,还来特写

惭愧~!惭愧~!随便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块钱吹牛吹大了吧

就这配置,咸鱼200不是梦。

网友B:
穿越萌新,还在观望中,如果这配置200能到手肯定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萌新,还在观望中,如果这配置200能到手肯定下手

劝你多潜水,多混几个群,说不上啥时候搞活动

网友:
我就是加的穿越机群好像没有搞过活动,搞活动的群又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C:
像我这样飞行水平极差的人,F3 几经足够了。赶快再买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我这样飞行水平极差的人,F3 几经足够了。赶快再买一块。

你要不是追求极限,F3绝对够用,固件版本也不用刷那么高,从前飞BF3.1.7手感就很好了。BF3.3也非常的经典。kiss也就是块闭源的F3现在飞着手感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