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lp尾巴问题求教

楼主(2019-04-01):
如题,尾巴有点金鱼尾,无炸的新机子,刚接触这机子,不知道是我的装机问题,还是机子本身的故障。

网友:
1. 振动
2. 陀螺仪感度
3. 尾推和连杆顺滑

这三个方面去检查

网友:
先尝试调高感度

网友:
新机从装机检查,特别是止推轴承好好看看,静态再丝滑止推轴承不对也不行,其次拆掉大小桨看看飞机运转动态过程中尾推是不是正常用手去拨一下如果特别吃力就不大对头了

网友:
其他再去参照1和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