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14SG摇杆的问题

楼主(2019-04-01):
当14sg油门摇杆推到这个位置,大概是最上边的一格的时候,会有阻尼感,这是正常的吗?前边的行程很顺滑没有阻尼感。

楼主:
请问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A:
有脏东西 或者塑料有杂质吧...

网友B:
是不是调软硬的螺丝和什么东西干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脏东西 或者塑料有杂质吧...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这样对吧?多谢!我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调软硬的螺丝和什么东西干涉了

不是中位点,是快到最上边那个格了。通道行程没问题,-100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调软硬的螺丝和什么东西干涉了

好的,我拆开看看。

网友:
我以为是说上面那个旋钮呢,

网友C: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有没有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有没有脏东西

好的

网友C:
你说的是快推到上面的时候有点卡的感觉吗还是有点紧,按到里不会有东西,要不就是哪个卡片的问题

网友D:
进灰了,拆开清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灰了,拆开清理吧

好的,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快推到上面的时候有点卡的感觉吗还是有点紧,按到里不会有东西,要不就是哪个卡片的问题

好的,多谢!晚上拆开看看

网友:
松一下棘轮固定螺丝

网友:
拆开一看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