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F405 AIO接线问题

楼主(2019-04-01):
F405 AIO 飞控需要用什么接收机呢?
富斯的ia10B可以用吗?

楼主:
可以说说吗?新手刚刚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说说吗?新手刚刚学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自己找教程,接收机ibus输出,三根线焊接,飞控选择ibu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自己找教程,接收机ibus输出,三根线焊接,飞控选择ibus协议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