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设置两段开关行程曲线

楼主(2019-04-01):
大神们知道futaba遥控器怎么设置两段或三段开关的行程曲线吗?意思就是想用一个两段或者三段开关控制一个电机慢慢的加速至最高转速。

网友A:
舵机延时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延时了解一下!

是控制电机不是舵机

网友:
控制电机 用电调缓启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控制电机不是舵机

控制电机的是电调 控制电调的信号和控制舵机的信号是一样的,futaba只有特定通道和模式可以编辑延时功能,你可以查看说明书延时功能的讲解, 如果可以用就行,不能用的话那就没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电机的是电调 控制电调的信号和控制舵机的信号是一样的,futaba只有特定通道和模式可以编辑延时功能 ...

反正18MZ的终点行程里面是可以设置所有通道的延时时间的。默认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