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兽gs420简单装机

楼主(2019-04-01):
论坛里面有详细装机帖子了,我就简单的发一个,我这个配件包里面没有轴承胶和螺丝胶,有几个螺丝少了,主轴有点弯,售后还是可以的,马上给我重新寄了,螺丝胶自己家里好几大瓶在,用不完,gs420轴承座都有点大,必须打轴承胶,不然间隙过大,主轴与皮带轮这里配了几个间隙调节垫片,一个都用不上,不装调节片间隙刚好,尾轴装了两个调节片刚好,gs主板中间主轴位置加了螺丝,sab 富丽都没有的,炸机主板容易变形,海力金属版的也有这个螺丝,sab 富丽这个机自己可以改装这个螺丝孔,加上就结实了,gs420的侧板比其他的也厚一点,这个结构的机子配件基本都差不多同用,怪兽的尾管大桨便宜,用作练习机非常好
厂家组好的螺丝都要拆下打螺丝胶,他们是假组的,照片拍的不多,一个晚上装不完,下次有空继续装

网友:
才买了怪兽的尾横轴,真特么贵
但比sab还是便宜了太多

网友A:
感觉sab全部机的电调位置太别扭了,好好的机,被这个设计给毁了,非要放下面,好在怪兽给做了改正,大赞

网友B:
还有人入这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人入这货?

别这么说嘛,人家混口饭吃也不容易
再说了,这货肯定比全球坑强呀你把全球坑飞起来我就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sab全部机的电调位置太别扭了,好好的机,被这个设计给毁了,非要放下面,好在怪兽给做了改正,大赞

有风道的,头罩底下的孔和机身底部通道会在前飞时候自然风冷电调的。不过风扇就不好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这么说嘛,人家混口饭吃也不容易
再说了,这货肯定比全球坑强呀你把全球坑飞起来我就服你

你赢了

网友D:
这机优点:1、电池后插设计 2、原厂皮带够结实  3、配件比SAB便宜  缺点:1、电池大于1500必须倾斜一点才能放进去。 2、整机偏重 3、主横轴偏软,炸机的情况下主轴座也得换,因为上下两头弯,无法取出,(可以切割,但我是直不想费那个劲了。)4、装尾管太困难。5、脚架和富丽380不通用。5、球头扣切记要换富丽的,有条件换SAB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机优点:1、电池后插设计 2、原厂皮带够结实  3、配件比SAB便宜  缺点:1、电池大于1500必须倾斜一点才能 ...

哥们你太搞笑了吧!我放花牌电池3000的进去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优点:1、电池后插设计 2、原厂皮带够结实  3、配件比SAB便宜  缺点:1、电池大于1500必须倾斜一点才能 ...

炸鸡几次后,我会把富丽 sab 怪兽 海力都合一个机身上,谁家的好又便宜就用谁家的,重点侧板 主板 头罩 尾管这些都是怪兽的,主轴可以换富丽的固定方式,怪兽的实心主轴非常硬,下午调直用大锤子才能搞定,太硬了,那个空心主轴非常软,他的重量主要来自这个实心主轴,如果买海力的空心主轴就好了,不在乎价格sab 的更加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太搞笑了吧!我放花牌电池3000的进去都没问题!

电池仓滑轨不会磨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仓滑轨不会磨到电池?

不会,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个比SAB420便宜,不知道飞起来怎么样?

网友:
等 半年看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