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制作外场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9-04-01):
  最近外场时间一长,手机容易没有电,淘宝上看到不少2-6s转5v的充电器,问了卖家但不能长时间2A给手机充电,(没办法手机只能2A充,也快)有2A的也是很贵。
  因为炸机手里也有几个坏的电调,看一下BEC或UBEC都是3-5A的。改吧,正好手里有USB母端子,焊接在BEC 5V输出线,试用充电很快,BEC不发烫。

网友:
有想法!佩服楼主

网友:
看到电感了,应该是开关电源,所以不怎么发热。
估计是类似MP1584的芯片。

网友:
外场凑合用用就好了,车上也可以充,手机最好养成不用就插着电的习惯

网友:
用降压模块可以吗?

网友:
我也差点买了那个外场充手机电的转换器,我就只是觉得用锂电当充电宝比较方便,主要是锂电或者18650电池充电快
看来可以直接用电调,然后接个usb端子就行了

网友:
我买的这个,质量不错

网友:
亚拓以前的电调,BEC部分就是2个并联的7805.......
效率是开关型UBEC的高些。

网友:
我用的这个,当时高三毕业时候买的一批。2-6s可用,自判断电池节数的自适应5v 2a输出,低电量自动切断。
反正跟我一起飞过,且比较熟的都当见面礼送过了。

网友:
不敢试,坏手机惨过炸鸡

网友:
买个车载充电器拆开接上插头就好了。12V24v通用基本3到6S都可以用了。稳定性还好

网友:
电包加手机充电站

网友A:
楼主苹果手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苹果手机吗

  小米,现在大屏手机都是2A充电,一A不行

网友B:
15度电的充电宝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564&extra=&page=3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度电的充电宝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564&extra=&page=3

    15度就是15KW,  别逗了。1点5度差不多。电动汽车才30多KW.
   15KW自重就200多千克。得车拉。
  下面这个是我的8s60A  A123铁锂电包。也就是1点5KW。不够还有2200功率静音发电机。足够一天不停飞700了。

网友:
有了idst620就根本不需要这些

网友(2019-11-16):
很受启发很受启发很受启发

网友C:
最近想出一个能够傻瓜式放掉电池剩余电量给手机充电、到达存储电压自动断开的方案,最大限度保护锂电不要过放。
可惜积分不够不能发帖,所以只好先攒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想出一个能够傻瓜式放掉电池剩余电量给手机充电、到达存储电压自动断开的方案,最大限度保护锂电不要过 ...

如何实现完全不用管地将锂电电量放到存储电压、同时又能给手机充电的方案介绍:

最小方案:
- ToolkitRC M6 充电器一个
- 转接线若干(需要自制。最终效果是要从XT60公头转成USB母头)

关键步骤:
1、【对电池进行保护】设置充电器的输入电压下限为锂电的存储电压。当锂电电压低于存储电压时,就让充电器停止输出,从而达到保护锂电的目的。所以,有点麻烦的地方就是要根据电池的串数来设置电压下限。当然,如果手里大部分电池都是同样串数的话,也还好。
例如,对于3S电池,在充电器里设置输入电压下限为 11.5V,就可以保证锂电放电不会低于这个安全电压。

2、【对手机进行保护!!!】这点务必注意!!!必须设置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为 5V,否则就要跟手机说拜拜了!!!而 M6 充电器是不存储这个设置的,也就是说每次进到充电器的“输出”功能,初始电压都是 12V(!!!),所以务必要记得调到 5V!!!

3、连上手机,就可以充电了。

注1:这个方案既可以给手机充电,也可以给任何USB设备输电(比如充电宝……)。
注2:充电器里的输出电流默认是 5A 没关系的,因为受电设备自己会限流,例如手机一般只会接受1A或2.1A,充电宝也同理。快充的可能高一些,没试过。

更安全的方案:
基于上面第2点:M6 充电器默认输出电压为 12V 这个不安全因素,如果一块锂电用完了,取下来,换上第二块,默认输出又变成 12V !!!太恐怖了!!!
为了安全和省心起见,再串上一个常见的 XT60转USB充电转换器,这样就万无一失了。这样 5V 输出电压都不用调,只要把锂电、充电器、转接线、XT60转USB转换器,统统接上就能用。
这样做的缺点就是多了一层转换,耗损也随之增加。但是安全啊,总比烧了手机好吧。

这个方案要补充的物料:
- XT60转USB充电转换器
- XT60公头转公头的连接线(自制)

以上就是介绍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