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齿轮与螺帽怎样分离?

楼主(2019-04-02):
如题轴承坏了,拆不动,螺丝胶太结实了

网友A:
加热后才拆

网友:
螺丝胶需要加热拆。

网友B:
发动机螺丝和旋转方向相反,越用越紧,不用上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后才拆

火里烧了半天,最后还是靠的蛮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螺丝和旋转方向相反,越用越紧,不用上胶啊

发来就这样,没动过

网友:
加温加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