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换好盈电调

楼主(2019-04-02):
伟力的电子设备太垃圾,电调,电机,主板,舵机,全都烧过。尤其市电调,和主板做一起的,坏了还要一起换,很浪费钱。刚好手头还有个N年前买的好盈10A电调,好盈电调的质量是没得说的,玩了这么多年,还没有一个好盈电调烧掉过。那就把好盈电调换到伟力K120上吧。
     仔细观察了伟力主板和电调的连接部分,发现四根线连接方式如下图:

按图所示焊接好就可以了

再也不怕烧电调了

还有尾撑的改装,直接用扎带替换。既能当尾撑用,又能扎紧尾电机。非常好用。

网友A:
用这么大电调?6安足够了吧

网友B:
额。我的120是启动困难,试着换了几次,还是不行。

网友:
换电调需要调进角

网友:
同款尾撑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大电调?6安足够了吧

这个电调体积重量都和原装的差不多,电流大点好,余量大,难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我的120是启动困难,试着换了几次,还是不行。

启动困难可能是轴承坏了,阻力太大导致启动困难,查一下主轴轴承问题。

网友(2020-10-20):
好赢飞腾10A可以定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