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阿帕奇直升机静改动

楼主(2019-04-02):
一直喜欢微型像真直升机 ,但是厂家出的成品机型太少,所以就考虑拼装模型,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下伟力k124改装1:48阿帕奇的过程,感谢CJY兄弟提供的阿帕奇板件伟力k124和耐心的等待
还有其它机型以后会陆续出改装步骤的,谢谢大家的支持!!!

第一步就是将k124的主轴,主轴轴承,大齿从原机架上移植到3d打印的机架上

第一步就是将k124的主轴,主轴轴承,大齿从原机架上移植到3d打印的机架上

电机螺丝孔已经预留好,如果嫌紧可以扩大螺丝孔调整松紧

电机螺丝孔已经预留好,如果嫌紧可以扩大螺丝孔调整松紧

舵机也是直接移植,所有位置都留好了,

舵机也是直接移植,所有位置都留好了,

升降舵机目前没有找到很好的固定方法,我用胶水粘住了

升降舵机目前没有找到很好的固定方法,我用胶水粘住了

十字盘导轨可以用124自带的,修剪下拧上螺丝

十字盘导轨可以用124自带的,修剪下拧上螺丝

这个尺寸正好可以卡在阿帕奇的机壳里

这个尺寸正好可以卡在阿帕奇的机壳里

接下来就是处理机壳

接下来就是处理机壳

先装飞机两边的小翅膀不然后期不好装

先装飞机两边的小翅膀不然后期不好装

上部扩孔给旋翼头留空间

上部扩孔给旋翼头留空间

内部多余的切除掉,这个位置是大齿的位置,要切干净可以减重哦

内部多余的切除掉,这个位置是大齿的位置,要切干净可以减重哦

切的时候注意安全,刚才一不小心被小电锯切到手了,钻心疼

切的时候注意安全,刚才一不小心被小电锯切到手了,钻心疼

尾电机孔用扩孔器

尾电机孔用扩孔器

注意不能扩太大,尾电机固定不住

注意不能扩太大,尾电机固定不住

起落架用ab胶固定,可以先用502固定位置,再用ab胶粘死,ab胶改装必备,建议没有的同学备一个

起落架用ab胶固定,可以先用502固定位置,再用ab胶粘死,ab胶改装必备,建议没有的同学备一个

基本上就可以装机芯了

基本上就可以装机芯了

机架上都留有跟机壳连接的孔位,找好位置在机壳上开孔拧上螺丝就可以了

机架上都留有跟机壳连接的孔位,找好位置在机壳上开孔拧上螺丝就可以了

机舱底板我粘死在了一片机身上,用来固定主板跟电调

机舱底板我粘死在了一片机身上,用来固定主板跟电调

电调我换成了好盈12a,电机用的是伟力120的,1s动力太弱只能换2s

电调我换成了好盈12a,电机用的是伟力120的,1s动力太弱只能换2s

太晚了,装上机壳试飞了下比较稳,接下来就是处理外部细节了

太晚了,装上机壳试飞了下比较稳,接下来就是处理外部细节了

网友:
楼主就一张图吗?

网友:
就没了,能飞吗

楼主:
过奖,爱折腾而已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 箭头指的这是个啥鸡鸡?  马云家搜啥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 箭头指的这是个啥鸡鸡?  马云家搜啥关键词?

长城的小鸟,自己做的旋翼头,110改的

网友B:
求五桨旋翼头明细

网友C:
太漂亮啦,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五桨旋翼头明细

比较麻烦哦,有兴趣咸鱼上可以找我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漂亮啦,好看多了!

谢谢支持!!

网友:
漂亮,一直对像真没有免疫力。

网友D:
你的打印件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打印件多重

7-8g重吧,没称过呢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

网友(2019-07-21):
能私聊个机架链接吗?楼主的机子非常毒人

网友:
这么多象真小直机,改得很棒呀。

网友E:
询问下楼主大神,静改动的飞机,若里面的舵机或电机坏了,怎么修理,

楼主(2019-08-23):
引用 网友E:
询问下楼主大神,静改动的飞机,若里面的舵机或电机坏了,怎么修理,

拆下来啊,壳子都是螺丝固定的

网友(2019-10-28):
楼主手艺真棒

网友(2020-02-29):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这个5桨和双桨飞起来有啥不同吗?120和124貌似用的同款电机。。。

网友:
请教楼主k124改2s动力需要换电调吗

网友(2020-11-22):
楼主威武
飞行有没有五分钟

网友F(2021-04-03):
楼主的动手能力太强大了,帮顶起,我想问一下楼主,海豚的壳子适合改K-124吗,我想改直_8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动手能力太强大了,帮顶起,我想问一下楼主,海豚的壳子适合改K-124吗,我想改直_8

适合,可以改

网友(2023-03-22):
引用 楼主:
拆下来啊,壳子都是螺丝固定的

请问一下螺旋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