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两冲程油针调试请教

楼主(2019-04-02):
最近微信公众号 "航模AERO联盟"发表了一篇汽油机油针调试的文章,简洁明了,读了让人收获良多。之前都是朋友们帮忙调试,自己一直感觉没有习得精髓。

就文章中的几处,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1.保持怠速,运行30妙-1分钟,如果怠速慢慢上升,则是低速油针贫油。  请教为啥贫油会导致怠速上升?

2.保持怠速,运行30妙-1分钟,如果慢慢怠速下降,则是低速油针富油,是不是可以理解富油导致集油太多,怠速下降?

3.保持全油门状态10秒以上,突然降到怠速油门,收油门后转速不能马上变为怠速,而是缓慢降低,则是高速油针贫油。请问为啥贫油会导致缓慢降低呢?

给为大佬们有没有两冲汽油机化油器的结构图之类的?我在网上一直没搜到,大多都是甲醇的。

网友A:
贫油比富油转速高,你描述的现象都好理解了吧

网友B:
这里贫油的意思是指比正常供油状态稍微贫一点 如果严重贫油会导致熄火  稍稍贫油导致混合气过稀 也就是说汽油少 空气多 导致燃烧比正常供油充分 反应就是转速升高  但是没有多余的油来润滑 对发动机寿命不利    极速十秒突然到怠速 怠速下不来是因为高速油针贫油 这个可以理解成高速把油都喝干了 怠速的时候需要慢慢把透支的油量补回来  所以暂时贫油转速升高 过一会怠速因为把油补回来了就会恢复正常 富油也同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贫油的意思是指比正常供油状态稍微贫一点 如果严重贫油会导致熄火  稍稍贫油导致混合气过稀 也就是说汽 ...

多谢指教,收获满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贫油比富油转速高,你描述的现象都好理解了吧

多谢多谢,这样理解感觉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