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插头怎么换成xt60

楼主(2019-04-02):
原装接口是t插,手头都是xt60
强迫症犯了,怎么换成xt60 ,手头上有60 w和150w的黄花电烙铁

网友:
用硅胶线呗

网友:
丅头上真接转一个xt60就行吧

网友A:
鹰眼旗舰吗?烙铁功率开到最大,堆锡取焊,然后焊XT60,堆锡焊上去,我的就是自己改的,但是XT60的头子大了一点,要削掉一点点边

网友:
买个T转60插上面,PCB不动

网友:
我的鹰眼锐视就换了XT60了,没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旗舰吗?烙铁功率开到最大,堆锡取焊,然后焊XT60,堆锡焊上去,我的就是自己改的,但是XT60的头子大了 ...

具体怎么把t插取下来,位置很小,怎么去加热

网友:
如果沒把握...建議還是別冒險...轉接頭插上去就好了...

网友:
热风枪取下来

网友:
买个转接头即可

网友:
用刀头开大功率就行了,如果不好熔锡,先堆点锡上去容易熔

网友B:
还是用转接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转接头吧

强迫症,喜欢直接插,不喜欢t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把t插取下来,位置很小,怎么去加热

堆锡啊,把烙铁开最大,先融锡到背面 ,融一大坨,然后用钳子在另一边拔,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锡啊,把烙铁开最大,先融锡到背面 ,融一大坨,然后用钳子在另一边拔,就下来了

全部堆在背面

楼主:
强迫症患者终于完成任务了

楼主(2019-06-20):
引用 网友C:
透明胶?

没用阿

网友(2019-07-26):
我改过,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