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放大毒!商家请勿记恨!想拉烟的进!

楼主(2019-04-03):
首先此为技术贴!如影响到商家利益请勿记恨!
油机拉烟一直是每个油机摩友都想要实现的事情,排气管拉烟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油泵给一根加热管供油,供油速度和转速以及温度会直接影响拉烟效果,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摸索,
我这里主要介绍的就是一款低成本,效果好,稳定使用的拉烟方案。
1油泵选择:齿轮泵,隔膜泵,自吸泵和蠕动泵。齿轮泵转速太高油量太大适合120CC以上的发动机拉烟供油降低电压则压力会很小;隔膜泵油量大且隔膜片是硅胶材质遇到带有溶剂性质的油都会老化迅速失效比如:柴油和缝衣机油(轻微腐蚀);自吸泵完全不合适;只剩下蠕动泵,蠕动泵供油量较小,主要与油类接触的位置仅为一根硅胶软管非常适合缝纫机油拉烟并且即便收到腐蚀也很容易更换,螺丝都不用拆。所以蠕动泵最合适
目前马云那里卖的拉烟泵就是蠕动泵但是仅适用接收机供电出油量太小价格也比较贵。
解决方案就是买一个蠕动泵12V的配合3S有刷电调控制速度整个方案费用40左右,稳定高效。
排气管改装也很简单明日再介绍

网友:
论坛本来就是模友的,商家反客为主的话不是自取其辱就是论坛凋敝

网友:
楼主太激动啦。商业产品的优点在经过验证,稳定,方案成熟。大家买的是方案加现成硬件。各有各的需求。当然自己动手,更有成就感,哈哈。个人看法

网友:
楼主造福广大模友,更应理直气壮!玩模型的应该提倡自己动手,diy乐趣无穷。

网友A:
TW那个瑞集拉烟泵可调大小,买的是那个不过还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B:
电动固定翼能配拉烟装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固定翼能配拉烟装置不

电动的一般用烟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W那个瑞集拉烟泵可调大小,买的是那个不过还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流量太小

网友C: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总感觉经常拉烟不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是的!

网友:
瑞集那个好像就是可以调流量大小的

网友D:
问下楼主柴油的拉烟效果怎么样,我一直用的是缝纫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柴油的拉烟效果怎么样,我一直用的是缝纫机油,

柴油效果还好一些烟是淡蓝色的,但是柴油有轻度腐蚀性容易损坏泵!其他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柴油效果还好一些烟是淡蓝色的,但是柴油有轻度腐蚀性容易损坏泵!其他还好!

哦哦,我整点试试看

网友:
汽油机擦死个人

网友E:
3s有刷电调同样也会给接收机供电啊,会不会把接收机搞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s有刷电调同样也会给接收机供电啊,会不会把接收机搞烧了?

不会并联 电路

网友:
不并联就没问题吗?,,我怕烧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