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两履带车协同

楼主(2019-04-03):
把两个履带车 连在一起会如何?

单人很难操控,不过是两人配合锻炼的好工具!

网友:
有想法,再开发个控制系统。

网友:
比较奇怪的感觉。

网友:
太长了越难控制,短些像铰接车一样好操控了!

网友:
天启坦克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控制器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控制器啊,谢谢。

只用了双路双向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了双路双向电调

谢谢解答。。。。。

网友B:
这个最好是有个什么控制器能直接控制同步就好操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是有个什么控制器能直接控制同步就好操控了

觉得做这个控制器很有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做这个控制器很有难度。

4轴飞控那么成熟了,控小车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2019-08-30):
通过有效布线把两台底盘的控制系统合一简易的蟒式运输车就是这样配合60公斤级舵机,各种地面毫无压力。

网友:
这个需要电子专业常识才行,厉害

网友(2022-10-28):
引用 楼主:
觉得做这个控制器很有难度。

这个底盘像极了现在流行的儿童履带沙滩车的底盘,成本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