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刷锅打杆方法

楼主(2019-04-03):
请教:刷锅打杆方法,具体怎样打杆进入,如果不能围中心旋转,杆位如何调整。

网友:
多练基本功,自然会了

网友:
想像成侧飞,然后打尾巴,

网友A:
横飞+俯仰  找手感

网友:
快速圆周航线,飞得越来越快自然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飞+俯仰  找手感

不需要打方向么

网友:
俯仰、横滚、方向都打。

网友B:
互相分享一下,我最近也在练习,顺时针画圆我是先左副翼惯性起来后推升降然后跟上左方向,副翼我好像就开始右压,螺距自己把握,我不知道方法对不对,我可以飞出来

网友:
请看兔蛋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互相分享一下,我最近也在练习,顺时针画圆我是先左副翼惯性起来后推升降然后跟上左方向,副翼我好像就开始 ...

差不多,左边遥杆向左,右边向右,油门控制高度,更多还是要靠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左边遥杆向左,右边向右,油门控制高度,更多还是要靠多练习

嗯嗯对,还是要多多练习

网友D:
最好练的时候顺时针和逆时针交叉着练。我现在逆时针刷锅特别熟练,但顺时针刷锅就和闹着玩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好练的时候顺时针和逆时针交叉着练。我现在逆时针刷锅特别熟练,但顺时针刷锅就和闹着玩一样

只会左转的选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会左转的选手

现在在努力练习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