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x高壓備用電

楼主(2019-04-03):
只看大图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提交

网友A:
为啥你的图片质量这么差?难道你也要FQ?

楼主:
手機上傳的畫質回去在改圖一下

网友B:
这是乐高积木拼成的吧,这样的话你就厉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機上傳的畫質回去在改圖一下
能麻烦说一下具体是什么设备,参数

楼主:
你想問那個區塊?

网友D:
最可怕的不是掉电失控,而是之前很多人测出来的瞬断导致的陀螺仪重启。我买好盈25A独立BEC接上之后是测试过用大动作用示波器上看压降的,再额外的给BEC接一个2S电(虽然不知道那个2S电生效过没有),虽然我用的不是700的机,中舵比标舵的耗电要小不少,那个BEC绝对是过盈而不会不够。
现在要出问题也只能是舵机故障了,之前碰到两次炸机也是舵机故障

网友E:
我看了gdw舵机参数,中舵比标舵电流大很多,不知是不是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