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大家 汽油船公主号的问题

楼主(2019-04-03):
公主号的设备仓 电池组是什么型号的 几v的 麻烦回答的朋友详尽一点 还有虎王橙顶的发动机怎样?还有一个4pksr的控能不能用在汽油船上 本人小白一个 不太懂 麻烦朋友们了 先谢谢啦

网友A:
电池么接收机的电池,水泵另外加电池。发动机只要能转。

网友B:
根据您的接收机和舵机配套就可以了啊。普通的就是4节镍氢5号充电或者南孚,也可以3S加降压模块或者闲置电调。高压版本的适当加一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么接收机的电池,水泵另外加电池。发动机只要能转。

朋友
电池组需要几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您的接收机和舵机配套就可以了啊。普通的就是4节镍氢5号充电或者南孚,也可以3S加降压模块或者闲置电调 ...

不懂 我看别人好像用的电池组

网友:
接收机用5节(6伏)。水泵要看你用几伏的电机。

网友:
电池用一个2S的就行 买个有刷电调 电池接接收机 就可以供电了 电调还可以控制水泵开关水多好 正两组电池太费劲  其实不同水泵也行  容易堵  还要清理麻烦  多加几路水冷  水冷嘴子都换成最粗的M6的  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