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10能装MACH3吗

楼主(2019-04-03):
如题,请问有人知道吗,现在新出的平板电脑都64位win10了

网友A:
据说32位的可以。64位的没菜。

网友B:
专机专用吧  我有个精减版win7  32位系统  大小只有xp  大小 搭配联想小主机  稳定运行mach3

网友:
64位的甭想了

网友:
如果是USB控制卡,随便什么系统都可以,如果是并口的控制卡,只能WIN7-32位以下系统,最好XP。

网友C:
USB控制卡可以用64位的。我的平板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控制卡可以用64位的。我的平板都可以用

电脑什么型号

网友:
试装一下,看可不可以运行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什么型号

中柏的具体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32位的可以。64位的没菜。

64位win7可以了,实证,USB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机专用吧  我有个精减版win7  32位系统  大小只有xp  大小 搭配联想小主机  稳定运行mach3

什么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机专用吧  我有个精减版win7  32位系统  大小只有xp  大小 搭配联想小主机  稳定运行mach3

精减版win7  32位系统  可以给我分享一个吗?谢谢了!
我有台工控机需要安装citect软件,需要用到精减版win7  32位系统 。

楼主:
谁能帮我加工个主轴抱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能帮我加工个主轴抱座

淘宝上现成的抱座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现成的抱座那么多,

想搞个铁铁的,淘宝铝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搞个铁铁的,淘宝铝多

铸铁抱座也有很多的!找人加工一般都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铁抱座也有很多的!找人加工一般都比较贵

铁钢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铁钢少啊

要做什么样的可以上个图看看。我这里有线切割,不过最近比较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什么样的可以上个图看看。我这里有线切割,不过最近比较忙。

兄弟有设备?

网友:
完全可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有设备?

我没设备,打工,开线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设备,打工,开线切割的

喔喔

网友(2019-06-14):
能运行,但按钮会混乱,没法看

网友D(2019-08-04):
我的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