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老鸟

楼主(2019-04-03):
亚拓600n和700用os105的发动机飞,不飞3d就是航线的话,分别能飞多久,用国产油的话成本大约是多少钱一个起落和淘宝店家交流时谈起来了发动机寿命,卖家说也就200个起落有没有这个说法。刚购入了电动470,觉得不玩油的始终是个遗憾…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威宝一桶150左右,一个起落25块钱左右,飞多久看你油针调的,至于发动机寿命看你会不会调,没调好一个起落三件套就挂了,正常飞大轴承,环100起落换下,哪里坏了换哪里没有寿命,说不定还没几个起落就被折腾的不行当摆件。甲醇不是电一般人偶尔飞飞就行了所以不要纠结一个起落多少钱

网友A:
你都觉得不玩油是遗憾了还纠结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宝一桶150左右,一个起落25块钱左右,飞多久看你油针调的,至于发动机寿命看你会不会调,没调好一个起落 ...

在理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觉得不玩油是遗憾了还纠结什么

纠结目前只会对尾悬停…还得练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纠结目前只会对尾悬停…还得练练…

四面悬停和定点自旋和8字航线要过关了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面悬停和定点自旋和8字航线要过关了保险

收到

网友B:
嘿嘿,我也是油机都备了几部了,还没技术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我也是油机都备了几部了,还没技术飞

哈哈~我也准备备几架,没事发动听听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