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冲浪者X8希望各位大佬轻喷啊!

楼主(2019-04-03):
这这个好段时间在家呆着无聊,前段时间一直在看攀爬车,本来挺喜欢攀爬的又能户外跑还能上镜,可是看了好久没想到出现了头晕耳鸣的症状,去医院检查颈椎增生压迫颈动脉导致头部供血不足医生按摩师都警告我要多运动多抬头,嗯?抬头?放分筝……自然环境因素大,航模这个好像不错哦,于是来了吾爱论坛先了解了解吧,于是又看到@唐山悟空大神的入门帖子,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啊,于是马上下手买了各类设备和飞机(咋这么快就下决心了呢?还不是儿时的梦想又被点燃了,还有就是这次有了很充足的借口--治颈椎病和老婆说也没有强烈反对啊!),按照唐山悟空新手入坑的指导购买了冲浪者X8,天9的控,B6AC平衡充,3S2600ma25C的电池两块,22合1的模拟器一套,还有一些BB响什么的杂七杂八的东西。
经过几天的等待快递送来了PNP版的X8,可是为毛打开是这样滴?一堆散件?

难道我买错啦?不是PNP是商家已经大部分组好了吗?于是问了商家得到答复是都不组如果需要组装是要收费滴我的天,算了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于是打开商家给的装机视频边看边组装,感觉还是挺简单的,只是在粘合机身的时候发现根本不要等泡沫胶晾干,直接涂上去就合机身如果有误差还可以再调整,如果等胶干一些再合那就要考验大家的眼力手力了,对准一次成功才好不然就大麻烦了!不知道老手们粘合机身的时候是不是有其它的好办法,希望跟帖赐教啊。还有就是我用的是店家给的泡沫胶不知道是不是不好所以干的快
下面是我装好的飞机,看到垂尾有点偏啊,但是看机身尾部就不是很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粘合机身时给粘歪了导致,问了店家家说掰掰凑合用大神说如果不影响飞行就先用着看,也只能这样了,看看飞起来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吧。

各位给看看这样行不行,如果不行要拆的话,有什么好办法吗?看帖子说可以用吹风机加热慢慢把胶撕开,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把家里的塑料凳翻过来正好可以放飞机,这个也是和唐山悟空学来的

充电器和并充板,咸鱼淘来的。

这个也是咸鱼淘来的,还带了两个6路9路接收器,改了锂电供电,没有什么问题只有一个微调键不灵敏了,找个修电器的去了换一个应该就没问题了。
淘二手的一是怕自己坚持不了太久而放弃所以弄二手以后再卖不会亏很多,二是新手手潮说不定就搞坏了二手的不心疼
手机码字脖子又疼了,出去跑步。

网友A:
垂尾装歪没问题,多练模拟器,我们飞是让飞机飞起来,练得时候容易拉翻,你就这么想,我是让飞机飞起来而飞的,拉升不必太大能平飞即可

网友:
这个真的6666啊

网友:
看到这个凳子,我正经了

网友:
非常好飞的一个

网友B:
建议机头切个可乐瓶子护一下,冲浪者容易碎头,腰也比较细,建议碳杆加固下

网友:
买个大号的格瓦斯,喝掉,剪开,套在鸡头上。用烧水壶烧开水,还在翻滚的时候小心浇在瓶子上,不要太快。最后平口切不切随你,机头上通风口切不切也随你

网友C:
最后,欢迎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尾装歪没问题,多练模拟器,我们飞是让飞机飞起来,练得时候容易拉翻,你就这么想,我是让飞机飞起来而飞 ...

嗯,用手又掰了掰,好像有些回正了。高手说的对先熟练了模拟器再说吧,如果飞的时候确实有影响再想办法改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欢迎入坑!

谢谢,机头使用瓶口那面套住然后用热水烫的收缩紧是吧,我在飞的时候再做吧,现在先挂起来看吧,飞模拟器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机头切个可乐瓶子护一下,冲浪者容易碎头,腰也比较细,建议碳杆加固下

碳杆是要从机头开始到机尾吗?从底部加固吗?侧面的话是两面都要贴上吗?还是说挖槽埋进去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碳杆是要从机头开始到机尾吗?从底部加固吗?侧面的话是两面都要贴上吗?还是说挖槽埋进去呢?

说实话这玩意凭感觉,别指望着第一次飞能有多好,咱修机工具先备齐了,冲浪者好修,越修越好飞,等你修着修着,你就会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机头使用瓶口那面套住然后用热水烫的收缩紧是吧,我在飞的时候再做吧,现在先挂起来看吧,飞模拟器 ...

哈哈,模拟器做到不错舵,能起降就可以飞真机了。自我要求高的在模拟器上能飞出比较正的五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模拟器做到不错舵,能起降就可以飞真机了。自我要求高的在模拟器上能飞出比较正的五边更好

嗯,我想先飞好五边再飞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这玩意凭感觉,别指望着第一次飞能有多好,咱修机工具先备齐了,冲浪者好修,越修越好飞,等你修着 ...

嗯,我会好好修好好飞的,谢谢老手指导。

网友E:
直接上手吧,我就是摔出来的,现在将就能飞,模拟器太没意思

网友F:
套件用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手吧,我就是摔出来的,现在将就能飞,模拟器太没意思

我觉得还是先飞模拟器吧,这各种舵呀副翼呀尾翼什么的都还搞不明白,直接上手摔了一心疼二灰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套件用了多少钱?

冲浪者的PNP高级版是306包邮,不过这个要差一点,我看到一家是348包邮的PNP版但是电机是朗宇的,舵机是金属的,算下来要比这个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