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顽固号滑跑甩尾,拉不起来。

楼主(2019-04-03):
翼展60(好像有点小了)
长度忘了按图打印的,比例应该是对的。
2204kv2300,配的6寸桨
新手制作不够精细,
试飞滑跑不远还没有冲起来就甩尾了,
求指导,谢谢!之前只飞过su27和f22两个板机,场地小想做个小点的慢速飞机。求推荐一个。

楼主:
15a,1300ha电池

网友:
我感觉应该直接推大油门,有些飞机就是这样,滑跑长了就甩尾,没等他甩尾就起飞

网友A:
求慢速机,就做个双翼机吧。很好玩

楼主:
这种飞机是不是大一点好飞,感觉小了

网友B:
油门稍微大一点试试,我的p51和喷火都没有这个问题,速度起来以后尾巴就抬起来可以用方向舵了。而且后来发现即使屁股没起来的话方向舵也是有点用的,只不过效果不明显。我是标准大小(一米?)的

网友C:
后三点就这样,甩尾没事,我的老顽固跑个几米就上天了

网友D:
jbug速度慢,好飞,好带,3通的

楼主:
感谢指导,另外2204配6寸桨1300ha电池,做多大翼展的最好?

网友E:
等等说实话60翼展手抛不行嘛,干嘛要滑跑小鸡滑跑都不太好

网友F:
电池似乎重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