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电调的问题,先谢了!

楼主(2019-04-03):
这种电调可不可以用11.1的电池

网友A:
上面不是写了2-3s 最大12.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写了2-3s 最大12.6v

谢!没注意看

网友:
,2S会好点,用3S会热点!

网友:
提供6伏3安的接收机用电。

网友:
有刷电调最好就是用2S···3S电机配合不好容易烧哦

网友:
3S很容易烧电机,我已经烧了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