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9-04-04):
护车床导轨的风琴罩,在安装时是接触导轨的还是要悬空于导轨上的?若悬空安装会降低车床使用的回转半径。怎么解决好呢?请有经验的老师傅们给点建议。

网友A:
不好清铁屑,一般不用风琴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清铁屑,一般不用风琴罩。

可以使用毛刷啊!高压气体吹呀。

网友B:
有一种多块铝板(片)相互牵拉(相互勾连)的防护罩,适合自制。总高度很小。

楼主:
主要是铸件和砂布、砂轮一类的颗粒需要防护,一般不容易清除。能隔离还是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多块铝板(片)相互牵拉(相互勾连)的防护罩,适合自制。总高度很小。

这种见到过,具体连接方式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还在甄选中。

网友:
四楼说的正确。

网友C:
买一个带内丝棒形强磁,外面套节不锈钢管,中间上根铁条,清理铁削,谁用谁知道

网友B:
发条回弹拉紧一卷人造革(总长一般也就1.5米,宽度大于床面)伸缩似乎也行(卷轴设在床头方,另端在大拖板),柔性材质并不怕伤害床面,也耐切削液,价格低更换容易。

只是个随想,也许考虑不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条回弹拉紧一卷人造革(总长一般也就1.5米,宽度大于床面)伸缩似乎也行(卷轴设在床头方,另端在大拖板 ...

您的意思就是类似盒尺的结构原理,这样可以始终涨紧罩子不予导轨摩擦。不错的方案,我想想具体实现的细节。在这里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带内丝棒形强磁,外面套节不锈钢管,中间上根铁条,清理铁削,谁用谁知道

只对付铁磁性材料没问题。但是对其它材料就无可奈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清铁屑,一般不用风琴罩。

您是说褶皱中的的确不方便清。

网友:
楼主不必客气。即便与导轨摩擦,也没关系,因为材料硬度差决定了受磨损的是软质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