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 |一看就会的汽油机调整教程,赶快收藏

楼主(2019-04-04):
警告:汽油相比甲醇更加易燃,在使用时一定要小心。远离热源、火源、电源,尤其是冬天在接触汽油前要先放掉身上的静电。
发动机到了,终于可以装到心爱的飞机上了。可是第一次接触汽油机,应该如何使用?又要注意什么?相信您看完这篇文章,就会有答案。

拆开包装,首先我们应该详细阅读说明书。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多年航模的经验,但每台设备都会有其自身的特点,在使用前还是应该仔细阅读说明书,按照厂家的要求使用。
将发动机安装在试车台架上准备磨合
启动发动机
新发动机在初次启动着车时可以不必调整油针,因为出厂时油针位置已经基本调好。汽油机的启动步骤与甲醇机有所不同,汽油机化油器上除了节流阀(油门)还有阻风门。
在启动时,应遵循以下顺序:
1、打开接收机电源,关闭点火电源,关闭阻风门并将油门推至大车位(油门全开);
2、逆时针盘桨,也可以在曲轴非压缩区域往复转动螺旋桨吸油。直到油管油面进入化油器或可以闻到汽油味即可;
3、打开点火电源,保持阻风门关闭、油门全开状态,逆时针快速拨动螺旋桨或用启动机带动螺旋桨。这时,如果发动机已经达到启动状态,会短暂运行后熄火;
4、发动机停止运转后,打开阻风门,将油门收至怠速或中低速,即可启动。
如果发动机仍无法启动,可以重复上述步骤或进行故障排查。
关闭阻风门
在下止点附近(曲轴可以自由转动的位置)往返转动螺旋桨吸油
磨合很重要
首先是中低速磨合。按照说明书要求,发动机启动后,调整到指定转速进行磨合。按照厂家要求,我们将这台发动机转速调整到3800rpm左右,并保持这个转速累计磨合约1小时。
我们使用的是550cc的油箱,磨合约3箱油,也可以根据不同油箱大小调整,但最好不要一口气磨完,避免过热。
一小时过后,发动机运转的声音相比之前已经圆润很多,这时就可以进行高速磨合。将转速调整到高速(此发动机为7000ropm左右)附近,运转约5分钟,然后将转速收回中速(3800转)运转10分钟,如此反复3-4次,发动机就磨合好了。

汽油机的基本调整
1、低速油针调整
调整低速油针
高低速油针打开至说明书要求圈数附近,启动发动机。发动机启动进入怠速后,推油门至风门打开一半的位置,观察发动机状态变化:
① 在推油门时发动机停车
    这是低速油针贫油,逆时针打开1/8圈再启动观察。
② 推油门发动机不跟随响应
    这是因为怠速混合气过稀(低速油针稍贫油),将低速油针再打开1/8试试看,直到发动机转速可以跟随。
③ 发动机转速能够比较灵敏的跟随油门变化
    这是正常状态,但低速油针富油,转速也可以跟随。
保持怠速运行30秒~1分钟,转速如果慢慢上升,则是低速油针贫油,要稍微打开一些(1/8圈以内)。相反,如果转速降低,则/是低速油针富油,要稍稍关闭一些(1/8圈以内)。
2、高速油针调整
调节高速油针
先调整高速油针到最高转速梢有下降后,再往回关1/8圈。保持全油门状态10秒以上,突然降到怠速油门:
① 能马上降到怠速
油针位置合适
② 转速比原来怠速低但几秒后又能恢复原来转速
高速针富油,发动机内有过多燃料没有烧完,应将高速针关小一些(1/8圈以内)
③ 怠速不能马上降低,而是缓慢降低
收油门后转速不能马上变为怠速是因为高速油针贫油,以1/16圈为准,每次打开一点点
汽油机在调整时应注意应以发动机转速跟随反应为准,而不是像甲醇机以最高转速为准。所以汽油机最好的状态应该是响应速度最快。

至此,汽油机化油器就基本调整好了,但在使用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汽油机相比甲醇机震动更大,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减震和螺丝的防松,尤其是排气管和火花塞,要定期检查螺纹有无松动。
2、新发动机可以装在飞机上磨合,但我们还是建议如有条件,将发动机装载试车台架上进行磨合更加安全。因为新发动机的震动较大,对飞机的寿命会有一定影响。
3、机油与汽油比例不同会导致发动机状态不同,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进行配比。在磨合期间,可以略微提高润滑油比例,但过多的润滑油会加重积碳的产生,在正常使用时还需注意。
4、汽油机的排气管没有增压,靠化油器里面的隔膜泵将油吸入发动机。油箱上需有一根管与大气连同,若担心燃料会从通气管渗漏,可将通气管固定环绕一圈。
5、汽油机应使用汽油专用油管,不可使用硅胶管
6、汽油机工作时温度比甲醇机高,发动机停车后不要触碰发动机,小心烫伤。
7、汽油机安装在机头罩内要做好散热,避免过热拉缸。
以上,是集结号小伙伴们总结出的小排量两冲程汽油机使用经验,仅供参考。
最后,为您奉上我们精心制作的汽油发动机磨合和调整视频(以NGH35发动机为例),请您在WIFI下观看

网友:
非常棒,里面再增加一些解释就更完美了。虽然我已经搞懂了,哈哈哈!

网友:
刚好有个汽油发动机要调试,收藏了!谢谢

网友:
一直想入油机

网友:
言简意赅,赞赞赞。

网友A:
已经在微信公众号看到了,学习了。

网友:
看起来很爽

网友:
每次看到这样的技术贴都有不少的收获。

网友:
干货知识帖!顶起!

网友:
给你三个顶

网友B:
谢谢,分享,准备上油机了,干货。
还不明白,高速油针,低速油针,的含义,望回复

网友:
这个精华给得对。本板置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准备上油机了,干货。
还不明白,高速油针,低速油针,的含义,望回复

详细问题可以咨询我们哦~

网友:
要在那里咨询

网友:
都是顶帖的呀,我也顶一下,提点异议,顺便补充几点
异议:推油门停车应该是富油,这个跟甲醇机相同。
补充:1.在调整时,怠速油针要预置略大一点,确保怠速不停车,粗调完成后再降低怠速油针细调。
          2.汽油机低速油针不仅能调整发动机连续性,还影响发动机怠速,调整时需要两者兼顾,正常的,发动机大车状态下,油门突然降到怠速位不停车,且能保持1-2分钟不停车就能满足飞行要求。
          3.3w水平对置双缸发动机像110,150,157等,建议发动机化油器向下,进气喉管向后安装,否则难以调出,小松的就随意点
          4.调发动机一定要用拉力桨,确保良好的散热,否则发动机会过热。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
果真是干活

网友:
受教了又弄了台20CC还没时间弄

网友:
相当有营养的软文 帮助新手快速入门 不走弯路 老手加强一下遗忘的东西 挺好!话说现在祖国版的汽油机做工看上去进步了好多 !相比同排量的DLE强不少吧?

网友:
字幕是白色字体,看着累啊。

网友:
全屏看,好很多

网友:
赞!正在找汽油机调整的文章

网友:
咨询一下楼主:
怠速稳定在1800,然后油门全开10秒,然后拉到怠速,转速瞬间降低到1600左右,然后几秒以后转速开始升高到2400左右,过了一分多钟后能回到1800.
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9-05-05):
谢谢分享,果断收藏了。新手福音,希望这样的帖子越多越好。

网友:
写的真好

网友:
这声音爱牛B